大风天里爽飞塞斯纳

楼主(2013-09-22):
今天休息,风很大,有时阵雨,可能和台风天兔有关。估计有6级风吧。
靠在树上,直径十几厘米的树都在晃。
憋了几天了,乘阵雨的间隙,飞飞塞斯纳。
MD的塞斯纳,放在跑道上,不加点油门,会被吹的往后退。开始的时候机机很容易被吹翻。终于起飞成功,上天了。感觉飞机忽上忽下,晃动的厉害,逆风感觉都要停滞不前,顺风又飞的很快。三次进场,最后一次顺利降落。感觉是垂直降下来的,到达跑道上空,油门下来后飞机就停在空中,左晃右晃,慢慢下降,成功降落,没有炸机,很意外。
用的是2212 kv1400 9*6的仿APC桨。3s2200的电。
这个机有一个问题,就是前轮转向很容易松动,起飞时左晃右晃的。有没有解决方案。真想把他固定死。

网友:
风中飞行。

楼主:
前几天用的8040的桨,感觉力量太小。查了资料,怎么8040和8060的桨拉力一样大,而且8060的电流大很多,所以今天就试了试9060的桨,感觉力量强了,耗电明显大了。

网友A:
改成后三点吧。KV 低了点,8040肯定力量小的,我2200KV 都用8060,虽然耗电点,电机烫了点,暴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后三点吧。KV 低了点,8040肯定力量小的,我2200KV 都用8060,虽然耗电点,电机烫了点,暴力啊。

你的你的塞斯纳是什么配置、?塞斯纳是什么配你的塞斯纳是什么配置、?置、?

网友B:
前轮很烂!改成后三点!

网友:
直接去了轮子,还减重,减阻力,直接大攻角手接

网友C:
入门机,很好飞,电机小了点2217好一点

网友:
这个机机 非常的好飞的!!!!!!!!!!

网友:
在6级风力下飞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我用的9寸浆   动力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门机,很好飞,电机小了点2217好一点

是的,2212,逆风时需全油门才向前,不然就向停在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轮很烂!改成后三点!

后三点的话是把原来后轮的两个轮子前移?装在前轮的位置?后面尾巴处用个转向小轮,跟方向舵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帮顶

陈伯

感谢陈伯。

网友:
好技术。好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