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方向设置

楼主(2013-09-22):
前辈们,又要求帮助了,买了天地飞7控,凤凰4.0模拟软件,软件里面要控制键,我只会设置左手上下油门,在提示让设置其他的比如说舵啊,翼啊的都不知道该设置到哪边哪个方向,还请前辈们给菜鸟指导一下哦

网友A:
一个个试过去就好了呀
LZ 美国手 的话    左手 左右 对应的是飞机屁股的左右尾翼  右手 上下  对应飞机屁股升降舵    右手 左右 对应 机翼上的副翼
其他襟翼  拉烟  起落架 什么的  用旋钮 或者开关

网友:
在凤凰4.0模拟软件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
网上搜一搜,有凤凰的中文补丁软件。所有设置界面都是中文,就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试过去就好了呀
LZ 美国手 的话    左手 左右 对应的是飞机屁股的左右尾翼  右手 上下  对应飞机屁股 ...

嘿嘿,谢谢啦!

网友:
美国手,左手,前后左右,分别对应油门增加,油门减少,飞机绕主轴逆时针旋转(从飞机上方看),飞机绕主轴顺时针旋转.右手,前后左右,分别对应机身前倾,机身后仰,机身左倾,机身右倾.

网友:
左手  上下  是油门  左右 是方向                             右手 上下  是升降  左右 是副翼      同理 理解四旋翼 船 车  ! 个人习惯!

网友:
4.0的遥控设置有个详细设置,往下面翻就看到了。对应有直升机、固定翼等。很容易的。

网友:
恩 就要看楼主是什么手了,日本手的话 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方向。美国手的话 其他不变,只是左右手的上下动作交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