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601接收机与VBbar接线指南

楼主(2013-09-23):
华科尔RX601接收机与VBbar接线指南,详见附件。

网友A:
第五通道起落架要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里设置成陀螺仪才能用。

网友B:
学习一下,基本都用到701 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基本都用到701 以上了

RX601正好够用

网友:
那么山寨的6200接收机也能如此插法了。

网友:
不错。我用1 002  电调应该插哪里呢,我试了每个通道都可以,会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2014-03-12):
请问GV8000和RX601可以这图接线吗 ?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A:
第五通道起落架要在模型菜单,配置输出里设置成陀螺仪才能用。

请教秋雨大侠,DEVO7E官方固件,配RX601接收机,
具体如何操作才能把第五通道起落架,配置成陀螺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