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铂金电调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装了台飞越650,配置是:TM 3110 KV700   1147碳桨(TM的1145没货,日后换上)4s,铂金30 WKM  18mz+7008SB
这套飞控和遥控器是从S800上直接移植过来的,换到650上没有更改设置
昨天接线完毕后接电测试,电调有滴滴滴的提示音,但是4个电机的提示音不同步,同时电机也抖,说明接电正常
但是解锁推油门毫无反应,问过高手哈屁,哈屁说是油门未进行校准,还有可能是我从800上移植过来,WKM没调参,可能不匹配
想咨询一下,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我的3条Y线今天才能到,晚上才能进行4个电调的同步油门校准。
机身空间太小,集线板装不进去,我是把4条电调电源线分好位置接到同一根12号电源总线上的。

网友:
不需要什么线呀,一个一个的校准就行,先设一下电调的设置,电池s数设置成固定的,用4s就设置成4s 别设置成自动识别
然后电调直接进接收机,一个电调一个校准就行了,不用通过转接线。我是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