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的设计真是让人无语啊

楼主(2013-09-23):
今天也去试飞X3 调节感度 起降2回 第三回起来后突然空中自旋 还好高度只有2M 马上迫降 大桨稍微一点擦伤 检查发现 用R48的地方打滑了 哎 组装时就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 gaui该好好考虑怎么改良了 这种地方竟然用胶水来固定

网友:
讲了这么多,都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地方打滑了~~~

网友:
TS的每架机上都有一个脑残的设计

网友:
好几个用胶的地方呢

网友:
不明LZ说的是哪个地方?

网友:
是尾巴 滑套 吧 !?? 是皮带的? 旋转方向 搞反了?

若是轴传 俺也无语了。。。那就确实是 设计缺陷了。。

楼主:
就是轴传的那里 估计大齿盘那里照这个情况看 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就两个地方需要粘的,一个中心座,一个尾传轴,这个设计缺陷隐患太大。
450L舵机比较蛋疼,其他还好。

网友A:
这种圆柱表面使用厌氧胶在工业上已经很普遍了,除油清洁光滑,强度绝对是绰绰有余的,只是GAUI不自己先粘好,留给模友来装的做法明显脑抽...用传统的横销更好避免装配造成的炸鸡

网友:
单向还是传动轴?

网友B:
用了泰世的机器后维修技能大涨啊,俺的nx4调了半年也没弄好。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普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泰世的机器后维修技能大涨啊,俺的nx4调了半年也没弄好。

拿给我,我帮你搞定,最多一个星期!

网友:
大众化的设计GAUi的确要向宇宙学习,单反不是谁都能玩的转的,某些部位傻瓜一下也好

网友:
同意,安装难度和故障率都高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圆柱表面使用厌氧胶在工业上已经很普遍了,除油清洁光滑,强度绝对是绰绰有余的,只是GAUI不自己先粘好,留 ...

我们考虑即使是空机,也尽量组装好这两个地方后再放入包装盒内。

网友:
我猜是单向与小齿盘座之间的部位打滑

网友:
泰世设计还是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