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样子和老鹰一样的EPP的飞机好飞吗?失速要求高吗???

楼主(2013-09-23):
(无正文)

网友:
好飞  属于慢速机

网友A:
我也买了这样一个飘飘鹰 非常好非飞  滑翔性能非常好 超省电 玩了好几个月了   现在依然正常飞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样一个飘飘鹰 非常好非飞  滑翔性能非常好 超省电 玩了好几个月了   现在依然正常飞行

兄弟 你好 请问你是用的原配位置 还是买的空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好 请问你是用的原配位置 还是买的空机啊?

我是买的空机自己组装的  2212电机 1400kv 8060浆  1500——2000ma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的空机自己组装的  2212电机 1400kv 8060浆  1500——2000ma电池

拉升到一定高度就可以关掉油门 滑翔很长时间 如果有2,3级风可以滑翔更长时间 降落时手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升到一定高度就可以关掉油门 滑翔很长时间 如果有2,3级风可以滑翔更长时间 降落时手接

哦 谢谢回复
我的还在路上
请教 电机是直接安装 还是要安装下拉啊?

网友:
这就是一个滑翔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回复
我的还在路上
请教 电机是直接安装 还是要安装下拉啊?

套材上已经设计好了下拉 直接安装电机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套材上已经设计好了下拉 直接安装电机就行

虽然这个套材已经做了下拉和右拉,但是安装的时候难免有小的误差,还是要以实际飞行为准然后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这个套材已经做了下拉和右拉,但是安装的时候难免有小的误差,还是要以实际飞行为准然后微调。

哦 谢谢指点 都装好了,过几天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