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DJ和给位DX帮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2013-09-23):
Xa650,4822 690KV,好赢飞腾30A,apc1047,naza+gps,总重2.2KG,基本感度195 195 132 135  姿态100 100
今天飞了个航线,停下来悬停的时候突然就翻了

网友A:
這高度速度且又是草地看起來因該沒啥損失,姿態感度低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高度速度且又是草地看起來因該沒啥損失,姿態感度低了點

机臂断了…………两个APC浆断了…………
姿态感度是遥控控制的感度,和自稳的时候炸鸡没关系吧?

网友:
一会回去电脑上看看视频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臂断了…………两个APC浆断了…………
姿态感度是遥控控制的感度,和自稳的时候炸鸡没关系吧?

自稳就是靠姿态调整的!怎说没关系呢?
况且你是650轴距!100感度???......我550都调整到188了!
我预估您最少要到190~210之间吧!自己参考吧!

网友:
你这视频也太短了吧!!!之前炸过没?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一直以为自稳是调基本感度的,姿态感度是动摇杆的灵敏度
之前换1147浆的时候炸过一次

网友B:
这和姿态感度没关系,姿态感度是设置动作的响应速度。我是680的,感度是220 220 260 200 姿态感度 100 100 悬停很稳, 姿态感度上130就会抖,我估计可能是自激或堵转。我参考一下泡泡老师的关于感度设置的教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一直以为自稳是调基本感度的,姿态感度是动摇杆的灵敏度
之前换1147浆的时候炸过一次

炸机以后不知道你高级校准IMU没有,炸机以后会引起陀螺仪和加速计错误

网友:
另外690电机用14浆大了点不?12浆可能更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以后不知道你高级校准IMU没有,炸机以后会引起陀螺仪和加速计错误

基本校准和高级都做了的,指南针也重新校准了的
没用14寸啊,用的10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姿态感度没关系,姿态感度是设置动作的响应速度。我是680的,感度是220 220 260 200 姿态感度 100 100  ...

难道真像大家说的4822和好盈30A搭配要堵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校准和高级都做了的,指南针也重新校准了的
没用14寸啊,用的10寸浆

哦~~1147看成144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1147看成1447了

呵呵
现在郁闷了,刚换的4822,难道又要换?

网友D:
是不是没电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高度速度且又是草地看起來因該沒啥損失,姿態感度低了點

195的感度,2.2KG,会不会太高了啊,自激了

网友:
195的感度,有点高,但炸鸡有没有关系,信息太少不易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95的感度,2.2KG,会不会太高了啊,自激了

我f550調過上250才會自激!下限80也會不穩(但先說明我是arf套裝配1038槳+3s電池)
沒看到dji建議感度嗎?軸距越大感度越高 f550 建議值是170 我調到 188 才適合我使用
樓主軸距650看看要調多少呢 我看到的是100 反而比f330軸距建議值還小這明顯就不合乎邏輯!
感度這東西沒有一定,參考值罷了,反正樓主感覺好飛穩定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f550調過上250才會自激!下限80也會不穩(但先說明我是arf套裝配1038槳+3s電池)
沒看到dji建議感度嗎?軸 ...

我600轴距,2KG,160基本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600轴距,2KG,160基本感度

我朋友600軸距!我幫他調整到175左右!
所以說不一定!還要看配置~

网友E:
听声音向感度太高自激,在加上楼主动作太大造成的。楼主有风的时飞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和姿态感度没关系,姿态感度是设置动作的响应速度。我是680的,感度是220 220 260 200 姿态感度 100 100  ...

兄弟你的起飞重量多少?我的690起飞重量3.5KG,感度150 150 100 140 姿态140 140 是不是低了?我的飞机现在前进后退侧飞都正常,就是转向飘逸至少5米,控制不住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的起飞重量多少?我的690起飞重量3.5KG,感度150 150 100 140 姿态140 140 是不是低了?我的飞机现 ...

我的用的是两块3S4000的电池,无云台,也差不多3.5,自旋时基本不会飘,不过每个机子配置不同感度也不同,我之前试过180 180 170 180 姿态 160 160 感觉有点软而且容易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电了啊?

用的刚充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声音向感度太高自激,在加上楼主动作太大造成的。楼主有风的时飞过吗?

感度高不宜做大动作吗?
有风的时候飞过,3-4级吧,挺稳的

网友:
我飞跃650,俯仰横滚基本感度175,感觉还是有点低

网友:
姿态感度 100 100 小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的起飞重量多少?我的690起飞重量3.5KG,感度150 150 100 140 姿态140 140 是不是低了?我的飞机现 ...

航向角感度100太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度高不宜做大动作吗?
有风的时候飞过,3-4级吧,挺稳的

感度高大动作容易造成自激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高大动作容易造成自激炸机,

这样啊,我就是飞了个高速航线,然后立马停住,悬停的时候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G:
慰问一下。其实很多炸机没有数据很难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慰问一下。其实很多炸机没有数据很难找到原因。

那必须要上的IOSD哟?还不能是mini

网友:
感度高了吧  调完之后再做一下imu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