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钟摆,会歪掉,啥原因?掉转吗?

楼主(2013-09-23):
本来是竖着钟摆,摆太快了,会甩尾变成横的,而且会引起自旋,不过能控制住,一会又好了。

求助,这到底是啥原因,全套的亚拓原厂配置,机型是亚拓450 PRO DFC  三个斜盘舵机换成了KST215,其他全是原厂自带的电子设备。

网友A:
技术问题

网友B:
螺距大了吧,调低5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问题

手法没问题,500做钟摆不会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大了吧,调低5度试试。。。

螺距正负13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正负13度

螺距大了点,调到11.5-12度试试。。。

网友:
13度的螺距 转速一定要够 不然尾巴锁不住的 仅供参考 呵呵

网友C:
我的也是偏!是向左偏!应该不是尾巴不够力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螺距大了掉转了尾巴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偏!是向左偏!应该不是尾巴不够力的问题,

我也是向左偏,我先试试,把螺距改小点看看。

网友:
我做钟摆的时候!螺距打大的时候也是会跑偏

网友:
小鸡钟摆才能体现出手法的功力哦,要边摆边调,大机基本不用调

网友D:
1.螺距过大转速过低造成尾巴跑偏。
2.虚位太大造成尾巴偏软。
3.三轴陀螺安装没严格的与机身水平、纵横、垂直,造成翻滚时陀螺的误修正,。
4.你手法有问题。
5.你用大机的性能来要求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螺距过大转速过低造成尾巴跑偏。
2.虚位太大造成尾巴偏软。
3.三轴陀螺安装没严格的与机身水平、纵横、 ...

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
螺距大了对手法要求高;
螺距小点对手法要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