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大风中450PRO炸机视频!

楼主(2013-09-23):
21日下午外场一次悬停练习飞行,飞第二个电炸机,有视频有真相,求分析求指点!

网友:
沙发!好飞机啊!无副翼的玩着全靠软件了!

网友:
我还以后3d开刷了呢,原来是错舵啊!

楼主:
大风刮跑了,修正都来不及。

网友:
摸拟器玩少了,反应有点迟,应该加油拉起来。

网友:
多大风 能吹 成这样

网友:
小心砍手砍脚砍头啊

网友:
起码8级风才能把450刮城你那样啊

网友:
没参照看不出来风的大小!但那个动作却是很夸张!要么就是风却是太大了!要么就三轴或者舵机抽疯了!

楼主:
麦克风里面有风呼呼的声音。

网友:
转速高点吧,飞机稳点

网友:
那么大的风还出去飞啊!除了老手,新手肯定出问题的呀

网友:
阳澄湖是不是

网友A:
想问一下LZ用的是什么拍摄设备。

网友:
用的华科尔D10控?

网友:
错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LZ用的是什么拍摄设备。

头盔式DV摄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盔式DV摄录

看着效果不错,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感觉好大的风

网友:
像是乱了方寸

网友:
捡回家修修继续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效果不错,能发个图片吗

同求

网友:
飞机找回来了吗?

网友:
正要准备翻?

楼主:
就是练习选悬停小航线,飞机找回来了。

网友:
应该是错舵了,你那风样我以前锤子机都照飞

网友:
悬停不能错舵吧。我怎么感觉像是舵机抽了

网友:
你还是不够熟练,你应该打尾巴了,然后你看方向看的是尾巴,后来尾巴和头调换位置了,你还以为是尾巴对着自己的,然后就这样了,简称错舵

网友:
明显错舵了,怪自己技术不到位,模拟器练少了,4面应该狂练

网友:
你这个飞厂比模拟器里的还漂亮,

网友:
看着和我炸的略微有些像,都有错误的修正

网友:
用的是什么陀螺仪?风再大,也不可能把飞机吹了头整个翘起来,是不是陀螺的问题。

网友:
感觉现实风突然大了,然后可能感度也低了点,最后错舵了大概~~~~~

网友:
四面悬停不过关,继续练吧

网友B:
应该是风太大,反应没跟上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风太大,反应没跟上啊。
~~~~~~~~~~~~~~~~~~

多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