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CQ6232机床

楼主(2013-09-23):
前几天买了一台西马特CQ6232车床,电机是380的想改成220的
电机接好了,可是点器部分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跪求哪位大神帮帮小弟把,我对电器方面一瞧不同啊

网友A:
直接上变频器就好了,控制电器全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变频器就好了,控制电器全拆掉

直接上变频器的话离合不久不能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变频器的话离合不久不能用了吗

离合是电控的吗?变频器只是控电机运动,控制变频器只要几个开关就行了,把原来控制电机的电路不用就可以了,其它都不须要,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好jj,二手的?几米?

网友:
不要上变频,有齿轮变速,电机加个电容就可以变成220V(电机应在2KW以下),电路接220V就可以了,接触器进线侧接2线,出线侧也为2线,接电机的两线,电机也是3根线出,一条公用,另两条:1条正转,另1条反转。

网友:
该机床电机不会太大?在三相线任意两相之间接油浸式电容器就可从用220伏市电,但电机功率会减小三分之一。电容器的具体数值可以找电工师付帮助计算得出。我也不是电气专业的。

网友C:
你会看图接线吗,会的话我给你画个图你按图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会看图接线吗,会的话我给你画个图你按图节就行了

我对电路一窍不通啊,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jj,二手的?几米?

前几天在文安买的,几乎全新油纸还在是学校倒闭的机,要价一万,最后砍刀8000元拿下的,再加上打车拉到唐山花了1300元共计9300元,个人感觉还是值得的。

网友(2019-03-24):
电机三角接法,用220V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