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385飞行时间突破600秒

楼主(2013-09-23):
买了10块KEER小锂电,装进去有点紧,拿出来很费劲,索性把385的电池仓底板给剪了,拿取电池方便快捷,不绑橡皮筋电池也能卡住,公差配合恰到好处,经过实测,使用400毫安电池,连续留空时间超过十分钟,原配电池不可能超过7分钟,400的电池已经是这个飞行器电池容量,重量,留空时间的折中点,再大的电池会太重,再小的容量不够,飞行时间都不太可能超越10分钟

网友:
10分钟很不错啊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1 临近600秒时是否有自然下降升力不足的样子? 2 此时整机重量是几克?3 此时电机是否很烫呢?谢谢。73 to you!

网友B:
我们 过段时间会有500毫安的电池 385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 过段时间会有500毫安的电池 385用的

500ma电池会使起飞重量增加9克,电机超负运转发热加剧寿命骤减维修费上升,划不来,否则厂家早就这么做了。可以这么说:7x20空心杯电机的直驱桨小四旋翼负载33克是极限!也是玩家各类创新改进时最不应该跨越的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 过段时间会有500毫安的电池 385用的

500的电池不是厚就是长,长的话重心会后移,这种小鸡根本就没办法漂移补偿,如果用微调补偿,那就耗电,就算没长,我400的电池都塞不进去,你500的电池肯定更厚怎么装,也要剪底板了吧,别说500的电池和240的差不多大小,容量和电池体积成正比的,500的电池太重,过不了600秒,增加的容量都被重量和其他因素折腾完了,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1 临近600秒时是否有自然下降升力不足的样子? 2 此时整机重量是几克?3 此时电机是否很烫呢 ...

到600秒左右基本贴地飞行了,用KEER400毫安电池整机重34.76克,带原装电池32.35克,电机是不很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ma电池会使起飞重量增加9克,电机超负运转发热加剧寿命骤减维修费上升,划不来,否则厂家早就这么做了 ...

那JD385就不可能加微型摄像头了?镜头+电池接近10克

网友(2013-10-25):
引用 网友C:
那JD385就不可能加微型摄像头了?镜头+电池接近10克

可以加的,但控制飞行时间至数分钟内,不让马达升温过高地分段飞行,除非你不在乎马达的寿命。

网友:
JD385确实也不错

网友D:
金星达385的问题是飞到最后会直接从空中掉下来,而不是随着电量的不足缓降下来。这大概是当飞控检测到电压低于某个阀值时采取关机所致。解决的办法是增加重量并加大电量,这样能赶在电压还没降到阀值之前升力先不足了,从而缓降下来。我把飞控板改接在伟力939上,并采用6OO毫安电,非常成功!时间差点,但不会摔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金星达385的问题是飞到最后会直接从空中掉下来,而不是随着电量的不足缓降下来。这大概是当飞控检测到电压低 ...

早就听说金星达电压降低会突然掉下,此种设计也真够狠的。那分明是赤裸裸的易损件加速报废的销售策略,怪不得买得那么便宜,全指望配件盈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听说金星达电压降低会突然掉下,此种设计也真够狠的。那分明是赤裸裸的易损件加速报废的销售策略,怪 ...

还有:JD385故意没有脚钉,这下掉下来空心杯电机直接摔坏。

网友D:
金星达385最新版似乎已不掉了,我的第三驾在电池末段飞机闪灯后是缓降的。我是在卖88元单机那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星达385的问题是飞到最后会直接从空中掉下来,而不是随着电量的不足缓降下来。这大概是当飞控检测到电压低 ...

的确如此,,我就是这样摔坏  了一个电机,直接 摔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星达385最新版似乎已不掉了,我的第三驾在电池末段飞机闪灯后是缓降的。我是在卖88元单机那家买的。

真的??是什么  版本???

网友E(2014-02-06):
很多玩家比厂家的工程师都牛

网友F(2014-06-08):
实践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