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专业人士和各路大神,V2最多能支持多大轴距的机架

楼主(2013-09-23):
如题!求答案,坊间传闻说V2超过700轴距就不稳是吗? 我想入810轴距的可否?

网友A:
可以,没问题,主要是要把感度设置好就OK了,有的1000轴距都用naza飞的很稳

网友B:
飞过1000,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主要是要把感度设置好就OK了,有的1000轴距都用naza飞的很稳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1000,很稳

网友C:
沒用過大軸距!因該差別在調整吧!

网友D:
可以用更大的轴距,只是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用過大軸距!因該差別在調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更大的轴距,只是不建议。

网友E:
小6旋翼就好,再大就上悟空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6旋翼就好,再大就上悟空稳妥。

纠结中

网友F:
设置感度

网友G:
NAZA 850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NAZA 850很稳

呵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感度

810轴距一般感度设置多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810轴距一般感度设置多大?

根据这个估算一下哈

网友:
楼上这个表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这个估算一下哈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这个估算一下哈

表格给力,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根据这个估算一下哈
学习了,为升级6轴做准备

网友I: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