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样还能飞吗?

楼主(2013-09-23):
凤凰1.3米背推机,左翼撞树上炸机后EPO变形。简单的用纤维胶布粘上还能正常正常飞吗?

网友:
可以飞的

楼主:
现在飞机一起来就往右偏,打左翼也过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这样都能飞。。。你说那那点就不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都能飞。。。你说那那点就不能飞?

这减震好,不用怕机头炸烂了!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往右偏航看看电机座有没有松动跑偏?调整一下推力线。

网友:
能飞的,随便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都能飞。。。你说那那点就不能飞?

会把小鸟和它的小伙伴吓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都能飞。。。你说那那点就不能飞?

我和我的小伙伴已经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把小鸟和它的小伙伴吓坏的

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和我的小伙伴已经惊呆了!!!

不是惊呆。。是直接吓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惊呆。。是直接吓尿了。。

矿泉水冲浪者!

网友:
大伙说的(推力线)是不是电机偏了形成一起飞飞机就往一边歪?

楼主:
今天中午刚去买的,我也打算用这个修修我得凤凰。修好了给大家上照片阿。不知道电机的推力线怎么调,就偏1-2度怎么调整阿

网友:
把右边的翅膀对称也掰个豁应该就不偏了,开个玩笑

网友:
加点固定棒和热熔胶~ 缝缝补补又3年 尼玛~~

网友:
用开水烫一下再用502粘上就行了,可能就正回来了

网友:
矿泉水冲浪者  超赞 哈哈

楼主:
昨天检查了一下,电机粘的确实有点歪。不过很奇怪电机偏左,飞起来确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