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wc四旋翼严重自旋怎么办?

楼主(2013-09-23):
起飞后就严重自旋,顺时针方向转。
我的2,3电机是逆时针方向。5,6电机是顺时针方向。行不行?
手感觉了一下风,风都是向下吹的。何解?

网友A:
四旋翼还有能有六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旋翼还有能有六个桨

2   5
  X
6   3

机头向上。。这样表示电机的。

网友B:
你电机转错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转错方向了

怎么会错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会错尼

2,3顺,5,6逆
不管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螺旋桨都是向内旋转才对..

网友:
方向刚好反了!

网友:
严重的错误。

网友:
MWC 的话,左上和右下电机右转,X模式的。

网友:
如果是四个方向刚好都反了,会影响偏航的控制,应该也不会自旋吧。。。

若按楼主的接法(需要相应修改飞控),是不是某个桨上反了?

网友(2014-04-27):
大神,求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