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全套设备遥控距离的性价比

楼主(2013-09-23):
请问哪位能说一下FPV设备距离的性价比么 比如什么遥控配433或功放可达多少距离 全套设备价格几何

网友:
111111111111111111古古怪怪1

网友:
不会玩啊

网友:
lz语死早

网友:
建议一开始不要飞太远哦

网友A:
切糕433+200多块的摇控也能10KM距离打底,不过建议别飞太远,飞远容易出事,安全第一!

网友:
同意,不能飞的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糕433+200多块的摇控也能10KM距离打底,不过建议别飞太远,飞远容易出事,安全第一!

有10KM么···3KM肯定有 5KM估计问题也不打 10KM···太悬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0KM么···3KM肯定有 5KM估计问题也不打 10KM···太悬了吧···

这就不多说了,想知道自己多了解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10KM么···3KM肯定有 5KM估计问题也不打 10KM···太悬了吧···

如果用切糕,天线用苗子,用三脚架固定3米高,20KM不是梦!
如果用切糕,天线还是苗子,用吸盘吸在汽车顶部中间位置,车停一个制高点,30KM不是梦!
如果用切糕,天线用18DB的八木,找个制高点,100KM不是梦!
当然,电磁环境影响距离!所以具体距离根据电磁环境来确定!

并不是给切糕做广告,你也可以买黑羊用的那款,性能超好,也可以用飞控配的433,总之,1W的433如果符合上述条件是可以达到预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切糕,天线用苗子,用三脚架固定3米高,20KM不是梦!
如果用切糕,天线还是苗子,用吸盘吸在汽车 ...

黑羊的那款?是不是RMILEC4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羊的那款?是不是RMILEC433
EZUHF 433是黑羊的

网友:
建议一开始不要飞太远哦,433远超实际可以使用的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