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收一个油直玩 请高手指导一下 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3-09-23):
新手想收一个油直玩 请高手指导一下 什么样的好,我现在在玩油车了的,我感觉玩电直玩的不爽 一般一次只能飞5分钟就飞不动了 要换电池,所以想搞个油直玩玩.

网友:
新手是多新的手,之前有没有玩过直升机或者说玩到哪一步了。如果之前没玩过或者玩的并不是很好的话个人建议别入油。首先最小的油直级别是480的,全球鹰,那玩意号称杀人机器,老手可以玩玩,新手千万别玩。其次,油机看似续航能力强,其实不然,正常的飞机一般一箱油也只能飞8-10分钟,中途是可以加,但试问有多少人能不停加油飞的?!且甲醇燃料并不便宜。电的只要多带几块电池,基本能满足一下午的飞行需要了。再有,油机的维护真的很麻烦,而且很脏,发动机喷出来的烟味道很难闻,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个好一点的地反飞飞,因为烟大味道难闻容易被下逐客令。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实际经历,与LZ分享,不喜勿喷

网友:
油直建议直接买50级油直.品种多.配件也容易买.稳定性比电直强很多.油直的续航能力强.加油就可以飞.除非你人飞的很累.油直飞完只要车上带1快抹布就可以擦干净.电直冲电真的很麻烦.而且冲电时间很长.飞的时间很短

网友:
我也是新手就收油直的。建议亚拓600的。小油直就不要买了。新手玩大油直模拟器要多练啊.练到非常熟练才玩真机。不然危险程度很高。

楼主:
我新手直机都没有玩过,现在只是在玩油车,所以想搞个油直玩,玩油车比电车爽多了,所以入手想搞个油直玩,但是听你们说玩油直真的很危险吗 玩的时候还要在人秒的地方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手直机都没有玩过,现在只是在玩油车,所以想搞个油直玩,玩油车比电车爽多了,所以入手想搞个油直玩,但是听 ...

是的。。应为还不熟悉控制飞机。在有人的地方很危险。。直升机难度很高。还是先玩模拟器。油的很麻烦的。没有先对知识。很麻烦。调发动机。还有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这些你要懂。还有无副翼的要怎么调要知道。看你是要玩有副翼还是无副翼的。还是去看下老帖吧

网友:
先玩450电直,然后再槁油机

网友:
同意沙发看法,新手玩油直是需要比较强的资金做后盾哦,炸一次就几百...

网友:
新手还是先450或者遥控模拟吧。油机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