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沙滩车改了辆遥控的,基本都完成了,发个了个视频

楼主(2013-09-23):
用沙滩车改了辆遥控的,结构可能不是那么的合理,考虑到舵机不给力,我吧电瓶往后移了,对了,这车不做人。车子改装完成,转向舵机换成80kg的了,发了个视频,大家随便看一下吧
再发一个坐人的视频

网友:
转向没有拉杆吗

网友:
为不使楼主伤心

网友A:
估计转向舵机不改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转向舵机不改不给力

我感觉是太小了,有没有大的可以直接替换掉啊

网友A:
找个懂电子的 拆舵机 加大功率管驱动大功率电机  电机加金属减速组  减速组同轴接舵机里的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懂电子的 拆舵机 加大功率管驱动大功率电机  电机加金属减速组  减速组同轴接舵机里的可调电阻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人能帮忙,搞个减速电机去改,关键是电方面搞不定啊,时间不多了,赶着用啊。最方便还是换大舵机,插上接收器就好了
实在没则只能用减速电机了,好像看人搞过,不知道那人在不在,谁帮下忙吧

网友A:
找个个头大点的减速器 要金属齿轮的  拆舵机 去掉里面的电机和齿轮 可调电阻保留   用4个大功率管搭建个放大 这个你找找“舵机改双向有刷电调” 然后接大电机及齿轮减速组  减速组的输出轴想办法接上可调电阻就行了  说白了就是把舵机改成大功率的罢了  性质没变

网友:
参考一下  这也是坛子里的  注意改后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的改装

纯新手,之前没玩过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个头大点的减速器 要金属齿轮的  拆舵机 去掉里面的电机和齿轮 可调电阻保留   用4个大功率管搭建个放大 ...

用这种舵机可以吗,原车可能是6V的。弄个什么东西变成12或者24V,或者单独供电,不是很懂,瞎扯一下,帮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种舵机可以吗,原车可能是6V的。弄个什么东西变成12或者24V,或者单独供电,不是很懂,瞎扯一下,帮忙 ...

用这种是不是要加行程开关啊?还有是不是还要考滤响应时间呢?

网友:
这个舵机如果是闭环控制的话就没问题   tb有低压升高呀的电源模块卖

网友D:
楼上 那种 减速电机做的 舵机 价格太黑 实际在半价左右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 那种 减速电机做的 舵机 价格太黑 实际在半价左右合适

我已经买了,真好的好用我也不计较了...没办法,别地没有啊

网友D:
呵呵 我以前买过他的电调 两个 接在一个接收机下 就失控  单独一个就没事 卖家非说是我的 接收机有问题  哎 这个舵机好用吗

网友E:
我以为是能坐人的那种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是不是要加行程开关啊?还有是不是还要考滤响应时间呢?

不知道要不要加行程开关,但是相应时间还挺快的,和舵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以前买过他的电调 两个 接在一个接收机下 就失控  单独一个就没事 卖家非说是我的 接收机有问题  哎 ...

舵机还没到,用了告诉你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是能坐人的那种车呢

原本可以做,但是被我改成不能做的了,主要是用途车,呵呵

网友F:
LZ问下你这车本来是沙滩车是做人的吗?怎么感觉那么小?看架子结构很好呢.有没有这沙滩车的原型图片呀?我觉得你改架子外形很漂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问下你这车本来是沙滩车是做人的吗?怎么感觉那么小?看架子结构很好呢.有没有这沙滩车的原型图片呀?我觉得 ...

原来和摩托车差不多,我考虑到车壳大小吧轴距缩小了10cm左右,然后上面部分全部去掉了,现在又有了很大的改进,我想全部弄好在整理下上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和摩托车差不多,我考虑到车壳大小吧轴距缩小了10cm左右,然后上面部分全部去掉了,现在又有了很大的 ...

改得很不错。继续关注你的贴子。轮子看看是否能改。将SAVAGE XL5.9或者TEAM LOSI XXL的轮子能装上去。肯定会让人羡慕不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得很不错。继续关注你的贴子。轮子看看是否能改。将SAVAGE XL5.9或者TEAM LOSI XXL的轮子能装上去。肯定 ...

舵机到了,今天看看能不能完成,轮胎开始很大的,后来被我换小了

网友G:
改好后上传照片分享下。这种小车比较结实的,适合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好后上传照片分享下。这种小车比较结实的,适合改装

好的,昨天做了个架子,很霸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好后上传照片分享下。这种小车比较结实的,适合改装

车子改好了,可以看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是能坐人的那种车呢

已经能坐人了

网友G:
看来舵机很给力啊。楼主有时间拍些控制机构的照片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舵机很给力啊。楼主有时间拍些控制机构的照片分享下

控制机构?...你指哪里啊,我瞎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