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起飞离地前别动方向杆

楼主(2013-09-23):
试飞y4由于尾电机2216*2强于前面的4225,所以离地前看出飞机前倾,于是动了点俯仰,瞬间飞机翻滚摔趴!

接着验证了一下,又中招……刚做好的鸡架中心板裂了,脚架管子断了一个。悲催啊

离地前千万不要乱动,x4飞控

网友A:
个人的操控习惯(也许是本能反应)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操控模式,尤其是在飞机没有调整好的状态下,断然作出如此定论更应慎重不是?

网友:
不动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操控习惯(也许是本能反应)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操控模式,尤其是在飞机没有调整好的状态下,断然作出如 ...

后来不动摇杆可以正常起飞,不过飞机会先向前再返回一点。起飞前动摇杆的确很危险,不信试试看

网友B:
看你的描述,似乎你的几个电机型号都不一致,肯定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似乎你的几个电机型号都不一致,肯定不行啊!

谁说的?可以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说的?可以飞

不同型号的电机,电流和拉力曲线估计应该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型号的电机,电流和拉力曲线估计应该不一样啊

不一样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