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今天第一次装上 电机启动没问题 但是一接电 全是绿灯 每秒闪一个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23):
naza mv2
通电后 电机可以转 正常的
但灯一直闪 1秒一个绿灯 无别的灯是什么原因呢
开机插电就绿灯 什么模式下都绿灯 除了手动不闪灯这个正常

网友:
gps模式 油門在中央位置~

网友A:
其他模式下都还是闪绿灯?

网友B:
是从插电开始就一直闪绿灯还是其他等闪完后就剩一直闪绿灯?后者情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模式下都还是闪绿灯?

是的 一直绿灯 什么模式都是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插电开始就一直闪绿灯还是其他等闪完后就剩一直闪绿灯?后者情况正常

插电开始快闪几下按理是黄红绿都有 结果全是绿灯 什么模式都是绿灯

楼主:
这个显示gps没引导程序是正常的吗

网友C:
不用搞了換led燈吧!(沒說明插電時也只會閃綠燈、也沒說甚麼摸式下都是綠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一直绿灯 什么模式都是绿灯

LED模块悲剧了!!果断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搞了換led燈吧!(沒說明插電時也只會閃綠燈、也沒說甚麼摸式下都是綠燈)

开机插电就绿灯 什么模式下都绿灯 除了手动不闪灯这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模块悲剧了!!果断换吧

才买的新的呃 不是就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买的新的呃 不是就坏了吧

只闪一个色,说明其他两个是坏了的,只有换啊!!联系一下商家,看看能不能换新的。如果是返厂的话,我宁愿花65块钱买个新的了!!

网友D:
换+买新的是要钱的,返厂应该是免费的,财大气粗的DJI啊,这时候就看用户是聪明的还是傻的了。聪明的返厂,傻的自己买一个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买新的是要钱的,返厂应该是免费的,财大气粗的DJI啊,这时候就看用户是聪明的还是傻的了。聪明的返厂, ...

看来我是属于傻的那一类了!!我傻到宁愿花65块钱买新的也不愿意傻等返厂的这十天半个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是属于傻的那一类了!!我傻到宁愿花65块钱买新的也不愿意傻等返厂的这十天半个月!!

有钱人分分钟几十万上下。浪费掉的时间都能买一仓库的了这个时候浪费时间才是真傻,像我这种穷人家想法就相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钱人分分钟几十万上下。浪费掉的时间都能买一仓库的了这个时候浪费时间才是真傻,像我这种穷人 ...

这不是有钱没钱的事情,关键是要自己衡量一下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为省65块钱等个十天半个月真心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有钱没钱的事情,关键是要自己衡量一下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为省65块钱等个十天半个月真心不划算! ...

就是说有钱人的时间成本是:分分钟几十万上下,啊。
如果说我的话,我都一个月没飞了,叫我这一个月内等十天半个月不飞还给我65块赚这个我当然选轻轻松松毫无压力的方式了。

网友E:
如果通电只有绿灯,红、黄灯没有的话,那就是LED坏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通电只有绿灯,红、黄灯没有的话,那就是LED坏了,返厂吧

好吧

网友:
灯坏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