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怎么摇来摇去,各位大神帮帮看看

楼主(2013-09-24):
飞机飞起来后要是一只脚架碰到地面,就摇晃得很厉害,有时直接翻掉。还有次在空中不知怎么,受力不均,直接栽了,平衡性怎么这么差。MWC Mega 2560 飞控.该怎么调pid呢

网友A:
推油门要好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要好果断,,

但是在空中会不会反过来啊,这个问题没解决不敢飞高啊,万一空中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233&extra=page%3D1

嗯,谢谢,一直在请教他

网友:
看了你的视频,应该要看看安装说明。有地方没接对。或者MPU6050方向没对好。

网友C:
你抓手中(想办法抓牢),感觉一下。倾斜后,自动纠正的方向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抓手中(想办法抓牢),感觉一下。倾斜后,自动纠正的方向对不?

试了下,自动纠正是对的。把PID调了,等会儿去试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自动纠正是对的。把PID调了,等会儿去试飞

哦。你飞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飞了试试吧

昨天调小了0.3,感觉好些了,今天再减0.3试试,不过飞机又有点小的抖动,这个该怎么调,是不是适当减小I加大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调小了0.3,感觉好些了,今天再减0.3试试,不过飞机又有点小的抖动,这个该怎么调,是不是适当减小I加 ...

以前是尝试过一些调法,现在 都没空去调试了。我就是按默认了。

楼主(2013-10-27):
原来是电调行程没调,调好厚就很好了,我当时直接没调就拿去飞,还以为是PID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