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能改成f550吗

楼主(2013-09-23):
现在有一套F450,觉得小了,想改成F550,需要动那些地方?请各方大侠支招。

网友A:
可以改!換中心板機臂X2 中心板上下塊X1 螺絲X12
F450 F550中心板大小都不同!這樣改下來不如買機架滑算!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550!!450改550!!兄弟,没你这么折腾的

网友:
有點類似蝗蟲機架

楼主:
再请教一下问题,我GPS指南针校准的状态都 是进不去,没法校,是什么原因?

楼主:
請參考我發過的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258
升级后直接先做好(高级校准)及(指南针校准)原因是控会错乱 本来我设置三段开关是 GPS 姿态 失控保护
但升级后只要把开关切到GPS模式,飞控会闪一下GPS模式然后自动跳回姿态模式,重点是控制模式切换指针是
停在GPS,但是左下角模式:却显示是姿态模式,原本以为是升级出问题?晕阿! 所以切记升级后一定要先做好(高级校准)及(指南针校准)。
   找到了2楼高手的文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我这里有一架F550机架要是北 京的见面交易可以150买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換中心板機臂X2 中心板上下塊X1 螺絲X12
F450 F550中心板大小都不同!這樣改下來不如買機架 ...

正解!买个机架就可以了,没必要改!

网友:
重在折腾嘛!

网友:
550的架子貌似也不是很贵!

网友:
买个f550架子再加2套电机和电调
桨叶若干

网友:
换机架最明智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我也是想看看能不能折腾折腾,代价不大情况就折腾一下,找一下六翼的感觉,代价大的话因为我已经定了5D云台和S800EVO,这个本身就是练手的,而且折腾这个就是个好玩的事啊

网友:
F550中心板有单独配件,再加两只机臂、电调和电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