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老是把左下角的模式设不成GPS啊

楼主(2013-09-23):
各位高手,在WK中,控制模式是设成了三段,但怎么老是把控制模式切到GPS后,左下角的状态还是姿态呢?

网友:
要在遥控器的END POINT里面调一下

网友:
菜鸟已经多的,用不完了

网友:
把遙控器說明書、飛控說明書仔細研究一變,再不會發張圖片來看看!一起研究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关于NAZA飞控的失控保护设置(WK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用该通道的舵机行程来调

网友:
把你选择的那个开关对应的“舵机行程量”,调节,使打到相应的位置调参软件中的模式变蓝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我的naza-m配华10是这样的)

网友:
反正我也是刚学活的,有控我能说清楚 不然说不清楚,我也是通过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学会的

网友:
以下为正解,信不信由你
在舵角设置好了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在室内,没有GPS信号,即使切到了GPS模式上并且变成了蓝色,但是由于没有锁定卫星,所以主控默认还是姿态模式,不信你可以拿到室外有GPS信号的地方试一下

楼主:
以下为正解,信不信由你
在舵角设置好了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在室内,没有GPS信号,即使切到了GPS模式上并且变成了蓝色,但是由于没有锁定卫星,所以主控默认还是姿态模式,不信你可以拿到室外有GPS信号的地方试一下
   谢谢,我试试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麻烦看一下,我也参考了rx712345老师的帖子,进行了高级校准,但还是不行,

楼主:
图是这样上传的吗?

网友:
10楼说的不错,gps模式下没有卫星信号的时候会自动跳转为姿态模式的

网友:
实际飞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情况导致搜不到星,gps模式下飞控会自动跳转为姿态模式,等卫星信号恢复以后又会自动跳转为gps模式。这一转换的过程不需要人为参与。但如果是gps头子脱落或者是模块坏了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我把遥控器上的所有参数清零,按照视频的教学步骤来,还是卡在那里,会不会是GPS坏了造成的

网友:
你拿到室外上电搜星看看闪灯信号对不对就知道了嘛

楼主:
刚才出去试了一下,闪灯信号一直是绿红灯交替闪烁是什么意思?GPS状态仍然切不过去。

楼主:
会不会是IMU有问题,感觉LED灯的闪烁象是IMU数据丢失,该如何处理?

网友:
设定时!不管是否有无卫星讯号!基本上还是可以正确设置的!且左下角也会正确显示目前状况(跟有没有讯号跟本没差别)!
下图为室内设置,无卫星讯号时状况!(左下方会显示gps姿态)但刚刚又试了一下有讯号状况下也是这样显示gps姿态
个人认为因该无卫星讯号下显示gps姿态有讯号状况下显示gps就好但是状况并不是这样....

  • 楼主先检查一下gps接线是否接好(是否有插到底)及(是否接到正确位置) gps模快--->pmu模块--->主控exp接口
  • 进入调参软件升级如下图检查软件是否有正确抓到 主控、gps、pmu 硬件id固件版本(没抓到就是接线有问题?或硬体坏了)

3.如果已上都正确、请再确认您的控三段开关切换时是否能自由沏换跳到以下模式! gps--->姿态--->失控保护&手动

4.如果都ok 请再次重新仔细做好! 高级校准、基处校准、指南针校准~
不知道楼主是否跟我以前一样!请参考这篇文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258

网友A:
按道理WK也应该抓得到 主控、gps、pmu 硬件id 和 固件版本(没抓到就是接线有问题?或硬体坏了)现在是没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