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十字盘

楼主(2013-09-23):
亚拓500***降落时十字盘的内圈会往下掉,使得中联和大桨的球头与十字盘摩擦,其他摸友有没有这种现象,应该怎样处理。难道内圈与外圈是压进去的不是拧进去的吗?望大大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是拧进去的,是压进去的,我用钳子垫厚纸掐了一圈,把内圈又掐了回去,然后用牙签沾螺丝胶在内外圈之间抹了一些,就再也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楼主:
觉得这样不科学,有待改进

网友B:
我也得检查下

网友C:
我的小擦了下,直接轴承掉出来了~X~

网友D:
是十字盘轴承跑出来了,我的两个原装十字盘都这样,落地重点就跑出来。目前没更好办法,只能压回去继续飞。。。

楼主:
我也有两个原装十字盘这样,第一个出现状况因为坏了又买一个,亚托的十字盘都这样
其他品牌不知这样

网友E:
就500爱出这个问题,尤其是炸机后

网友C:
不理解宇宙的良苦用心了吧,这是让你们随时更换配件,免得出意外啊!!!

网友F:
我也出过这个问题,压出来,重新打胶

网友G:
有待改进

网友H:
我新买的套机里面的500DFC十字盘轴承虚位很大。。。吐槽下。

网友I:
我最近要上500,看了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