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mega2560飞控 链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3-09-23):
数据线已和飞控链接,电脑上端口也能找到,但是Apm planner无法connect。

网友:
是什么飞控

网友A:
planner和飞控更新试试

网友:
明显没有安装好驱动。

网友:
驱动在X:\arduino-1.5.2\drivers下面,不要电脑自动安装,自己选择路径安装就行了。

楼主:
mega2560飞控,飞控刷固件已刷到MegaPirateNG_2.8_R3,驱动你们指的是Microsoft *** Framework 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nner和飞控更新试试

谢谢了,只顾着更新固件,的确planner版本低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在等超时的那30秒内按下APM的复位键试试。我的APM开机久了,就连不上USB和数控。

网友:
俺的mega2560 没刷过APM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