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DsM2接收机

楼主(2013-09-23):
DSM2接收机?是通过卫星遥控飞机吗?

网友:
标准答案:不是

网友:
A2上有卫星口,直接 接DSM2的卫星接收机  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卫星接收机是spectrum出的用于接在接收机上增强接收功能的接收机。

Spectrum主接收机负责接收信号之外,还提供了舵机通道输出。 而卫星接收机则提供接收信号功能,并通过DSM2接口与主接收机相连和通信。主接收机比较贵而卫星接收机比较便宜。

A2可以直接接DSM2卫星接收机, 降低接收机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接收机是spectrum出的用于接在接收机上增强接收功能的接收机。

Spectrum主接收机负责接收信号之 ...

看是用来增加遥控距离的,效果如何?能达到多少?

网友B:
卫星接收机这个卫星概念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太空卫星,这实际是一种误导
如果叫子接收机或者辅助接收机就不会有这种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接收机这个卫星概念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太空卫星,这实际是一种误导
如果叫子接收机或者辅助接收机就 ...

说地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卫星接收机是spectrum出的用于接在接收机上增强接收功能的接收机。

Spectrum主接收机负责接收信号之 ...

其实卫星也是接收机,就是没有通道输出而已

是这样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卫星接收机这个卫星概念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太空卫星,这实际是一种误导
如果叫子接收机或者辅助接收机就 ...

没错!就是子接收机,解答的十分准确!

网友:
请教使用JR的DSX11 链接两个DSM2的卫星 但是无法对频 卫星上的灯也不亮 插一个卫星也不行 两个也不行。跪求回答,同时也请大疆客服进 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