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最近刚买的z15n,用的nex-7,控是天9,接好以后,出现三个轴在3种模式下打舵都没有反应,但是红外线遥控功能正常,还有很滚在自检过后会慢慢的漂,一直飘到极限为止,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问题已解决,小弟无知了一下,imu是安装减震套件上的,s800在调试的时候只用了中心板,结果忘把imu插在主控上了,插上就好了

网友A:
没反应禅思连电脑看看,另外必须要接飞控的

网友B:
现在还买z15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买z15n?

一个月前买的 那时候gh3刚开始好似预售 A2还没上市 主要是手里有台ne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反应禅思连电脑看看,另外必须要接飞控的

连电脑各个通道都有反应,我的连法是guc连到iosd,然后从iosd再连到GPS上的can口这样对么?我也试过GUC直接连到GPS上的can口也不行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遥控系统,试试更换其他遥控和接收机看看,不要再试天地飞,试试其他日系品牌的遥控吧。

网友:
楼主接了飞控没?

网友C:
当年第一次我是犯过这种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第一次我是犯过这种错误的

把imu没连的事忘得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