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块国产钻改铣

楼主(2013-09-23):
上面那个图上是没改之前铣的。。我的钻精度不行,误差有1.5MM吧,主轴没锁紧!网上买的那个十字平口铣东西最少跳动1CM!把钻拆了几块!改!

网友:
动手改了不管成功与否值得赞

网友:
灌水泥加钢筋加十字工作台加主轴微调换电机。

网友A:
我有一个十字滑台可以用来转改铣 ,是英国产的

网友:
我有一个国产的,太垃圾了,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十字滑台可以用来转改铣 ,是英国产的

这个出吗?

网友:
好像出~  ~  ~ 我看见那个缺角了,眼熟,好像贴出来 过

楼主:
立柱里加了水泥!铣了一下!PVC中间那条线就是上次没改铣的!试了个铝还行!铣了个铁下刀2MM.本来是直线的现在变成那样了!铣铁时声音最大!十字平口钳还没改!底座也没有加水泥!主轴锁紧用了个G形夹!铣刀是6MM的两刃的!

网友:
挺好挺好挺好

网友:
有什么用,,,,,,,,,

网友:
个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