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哪吒LITE失控没有返航

楼主(2013-09-23):
我是新手,买的哪吒LITE,用GPS姿态模式很稳定,风吹都不动的,然后胆子大了,就想试试自动返航。
按照说明书上的,接电,然后GPS搜星,全绿灯,然后解锁起飞,飞到30米开外,然后关控。
可是机子没有悬停,直接就往起飞的地方飞,我正当奇怪的时候,飞机居然飞过了起飞点,飞走了,我立马开控,结果机子立马又定住了……
百思不得其解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求教高手啊,GPS绿灯,不是说接电后GPS绿灯8秒后首次通电记录家坐标的吗?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
呵呵,这飞控飞走也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
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A:
井字形木机架和狗2航模摄影安徽牯牛降严家村(高清看视频哦)

要等到连闪绿灯,表示记录了返航点,才可以起飞!!!

网友B:
通电后不解锁,直接关控,看指示灯是不是失控保护状态。在调参里关控看是不是指到失控保护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等到连闪绿灯,表示记录了返航点,才可以起飞!!!

可是机子没有悬停,直接就往起飞的地方飞
这句怎么解释?失控返航之前应该有3秒悬停等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机子没有悬停,直接就往起飞的地方飞 ’
这句怎么解释?失控返航之前应该有3秒悬停等 ...

对的啊!我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不悬停,直接就往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啊!我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不悬停,直接就往回飞

还真没遇到过,只测试过NAZA V2,一切正常,悟空M整套比较贵重,没冒险测试,之前有听说他们测试失控返航直接飞走的
你在好好研究下设置吧,排除法。。。。。。。

网友:
開控、上電、接上軟件!選擇遙控器--->控制模式切換 看是不是在您所選擇的模式是的話--->關控--->此時是何種模式???
請發張圖來看看!!!開控~關控後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多看手册,多学习

网友:
同意4楼5楼的意见

网友:
有空看一下我的贴,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510

网友D:
没事尽量少关控吧,这功能是用来救急的,不是拿来玩的。。。

网友:
参照9楼说的,截图看看就知道你有没设置好了,我的也是life的飞控,刚设置好失控保护,找个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尽量少关控吧,这功能是用来救急的,不是拿来玩的。。。

这些东西不测试下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呢?等到真的失控了机子飞走了再追悔莫及就有点那个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不测试下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呢?等到真的失控了机子飞走了再追悔莫及就有点那个了啊

很有可能在你测试的时候就出问题,屡见不鲜了

网友:
怎么都喜欢关控?

网友:
我也没搞懂为什么都喜欢关控!!设一个失控保护档很费劲么?你没有记录返航点就起飞,当然要飞过。记住,有两次绿灯爆闪的过程,一次是记录返航点,一次是记录飞行前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等到连闪绿灯,表示记录了返航点,才可以起飞!!!

对的,哥们记住,要等到绿灯连闪次数要2次之后才能起飞。。切记切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事尽量少关控吧,这功能是用来救急的,不是拿来玩的。。。

如果是不測試怎麼知道功能正不正常,關控後是會變的比較緊張反而不覺得好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不測試怎麼知道功能正不正常,關控後是會變的比較緊張反而不覺得好完。

不听劝告你就试吧,那就只能祝你好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不解锁,直接关控,看指示灯是不是失控保护状态。在调参里关控看是不是指到失控保护区域。

在调参里看了下,还真是的,关控后变成了姿态模式,没有切换成失控保护,求教现在找到问题了,怎么解决啊?不知道该怎么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的,哥们记住,要等到绿灯连闪次数要2次之后才能起飞。。切记切记。。

是我视频里大约40秒钟的这种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我视频里大约40秒钟的这种状态么

对的啊,就是绿灯一闪一闪的,这个应该就是GPS搜星结束了吧

网友E:
对的 连闪次数为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 连闪次数为2次

不对,我的是绿灯一闪一闪的那种,1秒1闪的,不是连闪,我是LITE版的,很多设置和V2的不一样啊。说明书上LITE版GPS姿态模式在大于6星以上后就是单绿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关控后,飞控是切换到了姿态模式,没有切换失控保护,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请参照泡泡老师的视频。
第四课,失控保护的设置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IzNzYwNDE2/v.sw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调参里看了下,还真是的,关控后变成了姿态模式,没有切换成失控保护,求教现在找到问题了,怎么解决啊 ...

27楼正解,泡泡大师的东西都是干货。简单的就是,第一看一下你的控有没有失控保护功能。如果有,就和你当初设置姿态和GPS模式的方法一样,调整这个开关通道的舵角,当软件上蓝块走到失控保护状态时,在遥控器上进到失控保护菜单记录下当前的舵角数据,然后再返回刚才调整舵角的菜单,把舵角的数值再调回正常数值,检查开关在各个位置时软件上的控制姿态正常。这时关控检查一下,看蓝块是不是指到了失控保护状态,如果是说明失控保护设置成功。

网友H:
我飞V2飞控加XA650加H3-2D云台加狗3相机,加大疆图传,飞机飞得远只看地面图传找不到飞机了,就把控关了,然后飞机就掉下来了,到现在半个月了,也没找到,1万多啊,呵呵

关控返航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飞V2飞控加XA650加H3-2D云台加狗3相机,加大疆图传,飞机飞得远只看地面图传找不到飞机了,就把控关了,然 ...

这……表示默哀,其实你当时可以用航线锁定功能的啊,再拉回来……OSD的话也有标记家的坐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楼正解,泡泡大师的东西都是干货。简单的就是,第一看一下你的控有没有失控保护功能。如果有,就和你当 ...

膜拜泡泡老师啊,看视频就都懂了!谢谢了!

网友I:
目测楼主 是没有详细阅读说明书。我的精灵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情况,起飞自检--亮灯--解锁--关控--回来。 我基本上 每个星期都试一次 这功能 没有一次是飞丢的,然后只是降落地点 误差在2米左右,其余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测楼主 是没有详细阅读说明书。我的精灵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情况,起飞自检--亮灯--解锁--关控--回来。 我基 ...

泡泡视频里有详细的控设置,说明书上根本没写怎么设置,我都反复看好几遍了。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