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焊工技术好经验多0.6mm不锈钢怎么焊到3mm铁板上

楼主(2013-09-23):
今天把0.6mm不锈钢怎么焊到3mm铁板上  电焊 氩弧焊怎么也不好焊   电焊一焊不锈钢化了收缩 粘不到一点铁水   用氩弧焊 电流调到最大 熔化的焊丝也不不怎么溶于钢板 我估计是铁板温度不够  烧时间长一点就溶于铁板 但是不锈钢又化了收缩  也粘不到一块   想问一下很薄的材料与厚材料是不是就不可以焊接啊  还是我的技术水平问题啊

网友:
电流调到50安就够用了,如果是拼缝,氩弧焊枪钨极要重点烧铁板,先把铁板烧红,然后加焊丝,移动钨极引导熔池向不锈钢方向移动,熔池稍一靠近不锈钢板,息弧,就焊上了,这是技术活,手法熟练才行。要多练习。

网友A:
用氩弧焊很好焊的 首先在钢板上引弧 让熔池慢慢扩大到不锈钢旁边 然后在熔池几乎接近不锈钢板的时候迅速填充少量的焊丝 一定要注意 焊丝是从不锈钢那边送进去的 熔滴滴落的瞬间就灭弧 然后就这样一点点的往前焊接 每个熔池要压住上一个熔池三分之一
这个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其实很容易焊的  练习的时候别用不锈钢 你就用钢锯条往厚钢板上焊  你能焊住钢锯条 焊这个就基本没问题了
对了 注意一点哦 电流要小 电极磨的要尖一点 不能心急 慢慢的来

网友:
用电容充电放电焊接。

网友:
用银焊条钎焊

楼主:
嗯  以后再遇到就找这样方法练习

网友:
二楼的说到重点了,先在厚铁落手烧红后加焊丝填一点高度再放不锈钢上去焊,电流不要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氩弧焊很好焊的 首先在钢板上引弧 让熔池慢慢扩大到不锈钢旁边 然后在熔池几乎接近不锈钢板的时候迅速填充 ...

跟楼上两位都是高手
我做过近十年氩弧焊

那个活伤身体
别干太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楼上两位都是高手
我做过近十年氩弧焊

这个是真的 没结婚没小孩的厂里一般都不让做氩弧焊

网友(2013-10-28):
这个间单。把电流调到100安。用2.5的焊条,把不锈钢板压在铁板上,点穿不锈钢板就可焊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