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s800飞行汇报

楼主(2013-09-23):
8月底在西藏飞行,使用s800+z15,以及s800+狗云台
拉萨附近,海拔3500左右,两种配置飞行正常,但耗电厉害,飞行时间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一下,听电机声很大,明显功耗大的多,没有敢飞***,最快只达到6m/s。友情提醒,拉萨市内飞行需手续,不然会很麻烦。我也只是在拉萨郊外飞行,本来打算飞布宫也没有飞成,而且拉萨地区的gps信号定位有巨大偏差,gps飞行可能容易出问题。
羊湖湖边山上飞行,就是可以看羊湖全景的地方,海拔5100,s800+z15无法离地,s800+狗云台,离地正常,离地高度50多米,距离100多米后,出现抽风,左右摇晃幅度在三四十度,上下乱串,无法平稳及控高。及时回撤降落成功。
羊湖湖边的青稞田,海拔4100米,s800+狗云台,正常飞行,速度最快12m/s,最高离地100m左右,飞行最远400m以外,飞行时间9分多,表现一切顺利。
拉木错附近亚拉山口,石碑表示海拔5100m多,自带海拔计测试5400米,不知哪个准。s800+狗云台,离地正常,很快出现大幅度摇晃及上下串动,马上降落。。

拉木错湖边,海拔应该高于4500,s800+狗云台,离地正常,低空低速飞行还行,不敢飞高,但是云台工作不顺畅抖动且无法自稳水平。
回拉萨路上山沟内,拍摄青稞梯田及山路,海拔未测,s800+狗云台,比较正常。
综合印象:高原飞行海拔4500左右似乎是个坎儿,高于4500海拔的几乎无法正常飞行,估计与飞控算法有关,到底如何有关不知道。

网友:
好经验好分享。 谢谢

网友:
算是比较极限的飞行了,谢谢分享。

网友:
dji应该针对高原等特种环境,优化飞控等

网友:
怎么不上视频

网友:
看样子海拔太高还是难飞呀

网友:
好资料,不知用八旋翼带z15会不会好点,另楼主说的gps有巨大偏差是如何看出的?是地面站吗?如果不考虑地面站航线什么的,gps模式对飞行是否有影响

网友:
估计上个视频就可加精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上直机吧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宝贵。

网友:
有人在海拔5600飞过,据说用得某牌5D套机,动力余量必须高

网友:
下次带四旋翼飞,换大奖,高KV电机

网友:
抽风,左右摇晃幅度在三四十度,上下乱串
这是用GPS飞的吧?
高原耗电是不是因为空气稀薄,阻力小造成的?在高原地区,海拔高度每上升1000米,空气密度则下降8%,是不是动力也要下降8%?这个系数虽然不准,但肯定有关系。

网友:
详细的讲解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摇晃的话有没有增加感度试试呢?
祝飞行安全!

网友:
看来空气稀薄不仅对动力系统产生影响,连飞控自身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
和飞控没关系,高海拔飞得换电机和桨

网友:
是不是高海拔之后气压低了呢  推力不够了?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A:
八月初雪顿节去的拉萨飞行,没敢带S800,米六(六旋翼550)4S5200ma电池,狗台。市区没飞,郊区离拉萨十多公里,还有那木措,羊八井等,GPS飞行没问题,就是飞行时间少了30%。

网友:
S800带狗思不抖吗?

网友:
这经验太宝贵了。。

网友B:
同去过高原,同在4000多米上飞过,很多不同意LZ的地方

由于大8 轴上装备较多体积较大,所以无法上飞机同行。只带了小四去,同为悟空飞控,挂GOPRO 3。

·拉萨市区酒店外广场试飞了半小时,有当地工作人员围观,没有提出要***的问题。

·试飞中特别调试GPS返航功能,一齐正常,在原位无偏差自动降落,不存在坐标偏移问题。

·珠峰附近高4000多海拔飞过,同样正常,飞行中没有遇到额外问题,只是阵风较大。

·青海4300米以上飞过400米高度,一齐正常。

·大草原高海拔下飞行直线距离700多米,目视找不到飞机,用自动返航功能,能正确回来原位。

·电池飞行能力无明显变化,有一节小容量电池有比原来更长的飞行时间,由于当时没有计时,但感觉上没有比平明时间短,而且阵风很大,需要有很多额外的抗风耗电的情况下感觉比原来时间长。当然这个无法准确量化,只是感觉,但很深刻。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A:
八月初雪顿节去的拉萨飞行,没敢带S800,米六(六旋翼550)4S5200ma电池,狗台。市区没飞,郊区离拉萨十多公 ...

我计划带四轴去,不知道行不行啊,楼主有什么忠告没有?谢谢啊!

网友:
可能是原先装Z15云台的地方装上狗台后没调整好位置,机子重心严重不平行.遇到需要加大推力时出现极度不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去过高原,同在4000多米上飞过,很多不同意LZ的地方

由于大8 轴上装备较多体积较大,所以无法上飞机同 ...

我被前面的吓到了。。。您给了我一点信心

网友:
宝贵经验感谢分享,dji官方也进来个人给解释解释嘛

网友:
来点视频吧

网友C:
那木错上面的那根拉山口海拔5122米 那块石头后面的地上有测量标 扎西半岛的湖边海拔是4700多点 山口湖边风太大 飞行一定有影响 但是起飞应该没问题吧 8月我要到海拔6000飞 有时间一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