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舵机行程调节没有实际效果出现

楼主(2013-09-23):
调完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没实际变化

网友A:
說的詳細一点才有瓣法帮你

网友B:
将遥控设置重置一次           再设置G31 就可以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的詳細一点才有瓣法帮你

有一个舵机行程的选项。我中立点的时候拿调平器调平了。到最高点有一个舵机有点低。我去G31调它的最大行程可是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舵机行程的选项。我中立点的时候拿调平器调平了。到最高点有一个舵机有点低。我去G31调它的最大行程 ...

你的意思是中立点用手工调好后,用G31调最高点到不了+1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中立点用手工调好后,用G31调最高点到不了+12度

有一个舵机,最高点低于其他两个。调G31舵机行程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遥控设置重置一次           再设置G31 就可以保存了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649

他说的可以保存,我的没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说的可以保存,我的没效果。

这个貌似确实是保存不了的,但是我只是保证了油门50%也就是螺距0度那个位置的三个舵机水平,上下只要用右侧那个上下可调的滑块调到-12和+12度就可以了,照样飞,没影响的。试了好几次,不知道是否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确实是保存不了的,但是我只是保证了油门50%也就是螺距0度那个位置的三个舵机水平,上下只要用右 ...

但是我有一个舵机低于其他两个,大螺距机身倾斜。没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确实是保存不了的,但是我只是保证了油门50%也就是螺距0度那个位置的三个舵机水平,上下只要用右 ...

但是我有一个舵机最高点低于其他两个,大螺距机身倾斜。没法调

网友E:
g31斜盘上中下水平不在电脑界面调整,也没这个选项。也没有单独的斜盘舵机行程调整啊

网友:
斜盘上中下都调水平了,如果飞机抬头数值不是零,斜盘也不会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g31斜盘上中下水平不在电脑界面调整,也没这个选项。也没有单独的斜盘舵机行程调整啊

这个调多少都没效果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斜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斜盘水平

就是说电脑上不能调这些?只能在g31上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电脑上不能调这些?只能在g31上设置?

对头,而且调水平至少两个舵机一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而且调水平至少两个舵机一起动。

哦 好吧 我去试试 呢个g31上面的两个旋钮什么情况下才去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说的可以保存,我的没效果。

你的控是不是 设置的h-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好吧 我去试试 呢个g31上面的两个旋钮什么情况下才去调?

如果左右舵机  只有一个正常运转  那就是 控上面的 模式没有对  我最前也遇到过   包括3GX 也是一样的  不过3GX是HR3模式   G31是H-1  好像是H-1有点记不清了 官网有说明书  好像第1页还是第二页有说明
G31其实挺好用的  昨天 连续翻3D无压力 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左右舵机  只有一个正常运转  那就是 控上面的 模式没有对  我最前也遇到过   包括3GX 也是一样的  不 ...

挺正常的。估计是舵机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