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 CP锁尾问题』

楼主(2013-09-23):
S CP入手好几个月了,锁尾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温柔的悬停,航线还能飞,但是螺距大了以后就根本不行,请教怎么才能有明显的锁尾效果(不求像轴传的那种效果~只要不明显就OK)

感谢大家一直陪伴我和指导我,现在问题解决了,7MM的尾电机装上以后效果很不错了,再次感谢。

网友A:
螺距10度足够自己调 d10 里40-45左右   感度70左右 换新尾马达 无刷的话要用7mm的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10度足够自己调 d10 里40-45左右   感度70左右 换新尾马达 无刷的话要用7mm的空心杯

我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实验一下

好很多了~但是我用的是原厂的尾电机~改无刷带的7MM电机已经挂掉了~PS:以后一定不能要单独尾电机这种鸡鸡~太折腾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很多了~但是我用的是原厂的尾电机~改无刷带的7MM电机已经挂掉了~PS:以后一定不能要单独尾电机这种鸡鸡~ ...

这个你放心 单独尾电机是最不折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很多了~但是我用的是原厂的尾电机~改无刷带的7MM电机已经挂掉了~PS:以后一定不能要单独尾电机这种鸡鸡~ ...

网上一个 7mm 才10块 6mm无刷锁不住正常 空心杯不要连续飞行 一电歇个2分钟最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很多了~但是我用的是原厂的尾电机~改无刷带的7MM电机已经挂掉了~PS:以后一定不能要单独尾电机这种鸡鸡~ ...

到你玩轴传小机时候再说这句话吧,现在言之过早了!

网友C:
同意LS说的,尾电机已经算是省心情了。
SCP换7MM的尾电机吧。就是改无刷也锁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你玩轴传小机时候再说这句话吧,现在言之过早了!

哇~聪少也来我帖子了~荣幸啊~
很多人跟我说轴传的鸡鸡锁尾好~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从450玩回S CP的~450没有尾电机~感觉锁尾省心多了~(仅仅是锁尾这一方面~其他的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个 7mm 才10块 6mm无刷锁不住正常 空心杯不要连续飞行 一电歇个2分钟最少

这样不是很无奈~改尾无刷怎么样~没有什么弊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LS说的,尾电机已经算是省心情了。
SCP换7MM的尾电机吧。就是改无刷也锁得好。

谢谢~7MM的电机已经在路上了~6MM的锁尾我已经能接受了(比之前螺距调整前好很多很多了)

网友D:
这么说吧,电机一个10大洋,最少用1个月,狂炸不坏...
小机用传轴,轴坏,齿轮坏,尾传动坏,各种OX坏...而且,基本大炸必死,小炸有几率死,算一下价钱你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很无奈~改尾无刷怎么样~没有什么弊端吧

沉 ,而且炸坏了损失太大 锁尾能力没啥提高,一起玩的大神用mini 钟摆,技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 ,而且炸坏了损失太大 锁尾能力没啥提高,一起玩的大神用mini 钟摆,技术最重要

唯一好处可以连续飞

网友E:
轴传的需要很多钱,随便修修也要几十吧?最少也10多呢,你的尾电机才10块钱,怎么玩都能坚持1个月吧?
其实尾电机很好了,不过我更喜欢轴传的。只要好好的保养,不玩花哨的,飞飞航线,轴传还是很好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电机一个10大洋,最少用1个月,狂炸不坏...
小机用传轴,轴坏,齿轮坏,尾传动坏,各种OX坏...而且,基本 ...

这里不是讨论炸鸡的价钱问题~只是讨论锁尾的效果哪个更好~如果尾电机锁尾效果上不去~天天炸呢?哪个价钱高?是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传的需要很多钱,随便修修也要几十吧?最少也10多呢,你的尾电机才10块钱,怎么玩都能坚持1个月吧?
其实 ...

不管尾电机也好~轴传也好~我觉得只要锁尾等一系列问题不出现~技术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只要技术好了~玩3D动作也不炸鸡~轴传是不是就要比尾电机的剩钱了呢?毕竟空心杯有个寿命问题是不容无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 ,而且炸坏了损失太大 锁尾能力没啥提高,一起玩的大神用mini 钟摆,技术最重要

大神钟摆的mini也是空心杯尾电机吗?如果是的话那锁尾效果就很好了,没必要改尾无刷了。技术最重要(包括调机,修机,玩机的所有技术)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钟摆的mini也是空心杯尾电机吗?如果是的话那锁尾效果就很好了,没必要改尾无刷了。技术最重要(包括 ...

mini 是强磁主电机,轴传和尾电机 对着一起炸还是轴传贵。。。你要不信就自己试试。。。不炸还是轴传贵。。 正常3d伞尺都会洗洞,除非换碳纤轴或者离合,这样轴传尾巴比尾电机软了去了。。。本来尾电机就锁的不错,只是不能连续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钟摆的mini也是空心杯尾电机吗?如果是的话那锁尾效果就很好了,没必要改尾无刷了。技术最重要(包括 ...

换碳纤轴,不扫齿 轴一样软 要定期更换,做离合 也得定期更换垫片,垫片磨损离合会失效。。。都很麻烦相比 尾电机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碳纤轴,不扫齿 轴一样软 要定期更换,做离合 也得定期更换垫片,垫片磨损离合会失效。。。都很麻烦相比 ...

好吧~要这样说我就没话说了~说了一半天了~我要的是效果~不是贵不贵~怎么就是喜欢来说价格呢?要是尾电机真那么牛~为什么大机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要这样说我就没话说了~说了一半天了~我要的是效果~不是贵不贵~怎么就是喜欢来说价格呢?要是尾电机真 ...

小j效果都差不多。。。。轴传对尾舵机要求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不是讨论炸鸡的价钱问题~只是讨论锁尾的效果哪个更好~如果尾电机锁尾效果上不去~天天炸呢?哪个价钱高 ...

入手几个月了,换电机没?电机是会自然耗损的.大油门锁不住尾基本就是螺距太大,感度太低,尾电机耗损到没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要这样说我就没话说了~说了一半天了~我要的是效果~不是贵不贵~怎么就是喜欢来说价格呢?要是尾电机真 ...

理论上尾电机锁尾是肯定比不上变距锁尾的性能。
因为变距可以在瞬间改变尾桨螺距来实现锁尾,就算尾桨转速未必立即跟的上,但可以用尾螺距跟上。
电机锁尾,只能靠转速的变化来控制锁尾。那么电机在加速、减速过程中是有延时的,这个延时必然导致摆尾,尤其大机的桨惯性大。就算电机断电了桨还要转老一会。
所以小鸡可采用电机锁尾,大机不可行。
而电机锁尾的通常尾响应速度,尾刹车速度都比变距锁尾的慢点。master cp是很好的例子。
效果就如大桨固定螺距的4通和可变螺距的6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尾电机锁尾是肯定比不上变距锁尾的性能。
因为变距可以在瞬间改变尾桨螺距来实现锁尾,就算尾桨转 ...

大神说的就是知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手几个月了,换电机没?电机是会自然耗损的.大油门锁不住尾基本就是螺距太大,感度太低,尾电机耗损到没力. ...

我那尾电机估计是有问题的~第一次装上就锁不住~所以才换了6MM的原厂空心杯~效果好一点~但是还是不理想~现在7MM的装上了~效果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就是知识~学习了

我不是神,只不过平时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和实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