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用锂电好还是镍氢电池好?

楼主(2013-09-23):
又要麻烦各位前辈了哦,买了个天七控的工作电压时3.7--6V的,想知道哪个电池供电稳定且供电持久,还有是不是锂电容量要比镍氢更大?谢谢了哦

网友:
上面有设置用什么电池的选项    我一般用镍氢的电池

网友:
锂电池脾气有点大

网友:
一般锂电池充电快,用的久点

网友A:
天7不知道。dx8用镍氢电池可以飞17小时,放得时间久了电会跑掉;用锂电池可以飞40多小时,不漏电,而且充电不用取出,直接用原配的镍氢充电器充,够方便了吧

网友B:
控点 用锂聚合物  或者锂铁!!!!!!!!

网友:
我用的锂电效果比较好······

网友:
镍氢电池没有锂聚电池那么驕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7不知道。dx8用镍氢电池可以飞17小时,放得时间久了电会跑掉;用锂电池可以飞40多小时,不漏电,而且充电 ...

锂电在控里充?不是吧

网友C:
个人认识用镍氢电池好一些,现在的镍氢电池都是低自放电,存放长时间都能保持80%的电量,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有爱立普,锂电要整天考虑电压问题,使用时不方便,锂电充电快,存放要50%电压存放.还有,锂电爆的机率大些.

网友:
用镍氢挺好

网友:
用镍氢电池的飘过

网友D:
用锂电好,锂电容量大,可以使用时间长,充电比镍氢快,镍氢充电太慢了。关键是镍氢有记忆效应,要用完了才能充电,或者先放电再充,经常飞了一天后还剩一半电,下次飞不充电吧怕不够,充吧要先放电很花时间,锂电随用随充很方便。

网友E:
天9II的用锂电玩模拟器可以玩一星期,冲电最快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锂电好,锂电容量大,可以使用时间长,充电比镍氢快,镍氢充电太慢了。关键是镍氢有记忆效应,要用完了才 ...

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识用镍氢电池好一些,现在的镍氢电池都是低自放电,存放长时间都能保持80%的电量,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有爱 ...

谢前辈指点,为什么锂电要考虑电压问题呢?请详解。我的控工作电压时3.7--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点 用锂聚合物  或者锂铁!!!!!!!!

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不知道。dx8用镍氢电池可以飞17小时,放得时间久了电会跑掉;用锂电池可以飞40多小时,不漏电,而且充电 ...

谢前辈!

网友:
建议 你看下天7的电池槽   建议是用锂铁的电池 安全 可靠  时间久!!! 而且便宜    你可以从报废的笔记本电池里面卸一节出来用

网友:
个人认为天7用锂铁的会好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天9II的用锂电玩模拟器可以玩一星期,冲电最快30分钟,

玩模拟本来就不费电。把高频头拔了,更不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模拟本来就不费电。把高频头拔了,更不费电。

用什么电池全看自己喜好,电池只是能源的载体,只要自己方便安全就行,没别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前辈指点,为什么锂电要考虑电压问题呢?请详解。我的控工作电压时3.7--6V的

你的控是3.6V到6V,锂电1S是4.2V到3.6V,2S就8.4V到7.2V,2S电压偏高需要降压,而锂电使用后存放要到50%电量,使用时过放都会导致电池大肚.

网友:
我14sg原配NIMH,另配了锂铁,够了。

网友:
你可以从报废的笔记本电池里面卸一节出来用

这个牛气

网友:
我觉得用镍氢的好些,不用考虑大肚子。

网友:
用锂电要小心,最好不要在控上充,本人就烧坏过一个控

网友:
用的锂电,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是3.6V到6V,锂电1S是4.2V到3.6V,2S就8.4V到7.2V,2S电压偏高需要降压,而锂电使用后存放要到50%电量, ...

谢指点哦

网友:
用“爱老公” 低自放还便宜 和三洋爱老婆差不多的,价格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锂电好,锂电容量大,可以使用时间长,充电比镍氢快,镍氢充电太慢了。关键是镍氢有记忆效应,要用完了才 ...

内容你说的是镍镉电池,镍氢没记忆*我是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7不知道。dx8用镍氢电池可以飞17小时,放得时间久了电会跑掉;用锂电池可以飞40多小时,不漏电,而且充电 ...

呵呵,我也DX8,原厂锂电贼贵,就订做了一个同样4000mah的,便宜还好用。没统计过续航时间,反正飞得少,好几个月才冲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识用镍氢电池好一些,现在的镍氢电池都是低自放电,存放长时间都能保持80%的电量,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有爱 ...

镍氢电池可以串联充电吗? 不会充不平衡吧?

网友:
你说呢,看你发的7E贴应该算是高手了,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
还是买镍氢电池吧    我就在用三洋爱乐普充电电池,感觉蛮好,最起码永久了不会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