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变法将M4的孔变成M3的?

楼主(2013-09-24):
一时手快把M3的牙弄成了M4的牙,有没有办法解救啊?
数量有点多。

谢谢了,额~

网友A:
这个好办,买个螺套螺纹装上就可。给个链接参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3.RaZ3Od&id=9731169520。

网友:
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M4螺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买个螺套螺纹装上就可。给个链接参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3.RaZ3Od ...

已经攻牙了,螺套要用专用丝锥~

网友:
首选螺纹套,要不堆焊打磨后重新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攻牙了,螺套要用专用丝锥~

M3的牙一般不是很深,用螺套专用丝锥过一下就好,10圈也就差0.几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