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怎么才能飞行时候充电

楼主(2013-09-24):
我是黑狗3有时候电池不够用,不知道我用的飞越云台能不能为狗3充电?为狗3冲电要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好像买一根线,可以用动力电给狗供电的

网友A:
xa云台出来后就可以实时的给狗3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云台出来后就可以实时的给狗3充电了

哗!这你也想得出!不知道什么时侯才能出生!

楼主:
我是飞越的云台,飞越云台有配充电的电线插口,就是卖28元的飞越云台配狗3专用数据线,这个线怎么用来带狗3冲电啊?????飞越的高手怎么使用啊???

网友:
就是XA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飞越的云台,飞越云台有配充电的电线插口,就是卖28元的飞越云台配狗3专用数据线,这个线怎么用来带狗3 ...

飞跃云台的说明书里写了那个线怎么用

网友: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出云台

网友B:
应该飞越卖28的那根线可以给狗3充电,前提是你的狗是黑狗。接线看那根线的接线示意图,共两个插头,每插2线,都是三针插头,中间空的那个接图传,两个挨一起的接电源正负极,不知楼主注意没?狗必须是5伏充电,考虑个5V的bec吧。

网友:
接个5V 电压模块就行  或者买狗思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飞越那个线可以冲 很简单 把那根线的正负极接到飞狗板子上接口的正负极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飞越卖28的那根线可以给狗3充电,前提是你的狗是黑狗。接线看那根线的接线示意图,共两个插头,每插2线 ...

就是飞越云台的上面插口吧,5v是不是3S的电池供应云台的电池可以啊

网友:
正负线接到接收机正负极也可以吧,接收机是5V的。

网友:
接收的5V安培数太低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