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结合VBbar说说怎么调螺距

楼主(2013-09-24):
菜鸟华科尔D10+亚拓无副翼450+VBbar,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怎么调螺距。另外练悬停油门和螺距曲线设多少合适。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401
可以看看这个 讲解的很详细了!!!

网友B:
可通过软件调固定螺距.也可以通过控的螺距曲线去进行调试

网友C:
新手正常,我入模3月才会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