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3-09-24):
小弟菜鸟一个想请问各位老鸟们,450尾桨的长度都一样的吗? 想买些配件,因为小弟人在国外买配件相当麻烦,就怕买错了白忙活了,我的飞机是山寨的450V3,原装的尾桨是65mm塑料的,在淘宝上看到有的写62MM玻纤的尾桨 不知道这相差3MM会怎么样
还有个问题就是像 450SE V2/Sport/Pro 直升飞机 跟我这个450v3的配件都匹配的吗?

楼主:
有听人说 我这款是V3的 只要不要是450V2的配件 基本上其他450的配件都可以用 是这样的吗?

网友:
450尾桨尺寸都差不多,不用纠结尺寸。亚拓、飞越、kbdd、富丽。一般也就这几个品牌。

网友:
基本上都能用,不能用的地方应该的皮传跟轴传,旋翼头的拉杆长度也不一样

网友A:
尾桨老老实实用塑料的,最实在。你在哪里?可以上eBay淘。当然不要指望跟淘宝一样的价格。

网友B:
都一样用。建议用塑料的,碳纤尾桨容易高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老老实实用塑料的,最实在。你在哪里?可以上eBay淘。当然不要指望跟淘宝一样的价格。

西班牙的,eBay淘上价格贵吗? 我现在订了些主要零件 差不多要500多了吧,还没算上运费,DHL最少也要200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用。建议用塑料的,碳纤尾桨容易高潮!

谢谢提点,那就把碳纤的取消掉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班牙的,eBay淘上价格贵吗? 我现在订了些主要零件 差不多要500多了吧,还没算上运费,DHL最少也要200块 ...

我觉得Hobbyking Euro最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Hobbyking Euro最适合你!

唉,刚才看了几个老鸟的评论说我这款山寨450很垃圾啊,郁闷啊,真不知道该不该再花钱买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刚才看了几个老鸟的评论说我这款山寨450很垃圾啊,郁闷啊,真不知道该不该再花钱买零件。

要不跟我一样买个HK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跟我一样买个HK450?

你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买的

Hobbyking啊,你可以买hk 450pro 那款,自己配电子设备。空机大概60多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