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晨飞,遇到莫名450啸音故障,新手高手都来看看!

楼主(2013-09-24):
今早冲了两个电打算上班前练练航线,结果油门推到中线以上之,飞机刚离地,出现奇怪的声音,降油门到中位下一半的时候又没有,
再往上又出现。大家看看什么原因。伴随着啸音尾巴开始抖动。没出现啸音前一切正常。

楼主:
视频中第3,4秒的时候出现的声音!

网友A:
动过皮带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过皮带没?

没动过皮带啊。是不是主轴轴承有问题?用手拨动大浆,很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动过皮带啊。是不是主轴轴承有问题?用手拨动大浆,很顺!

听起来还真有点像是轴承。但是具体哪颗不好说。把尾巴拆掉看看,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B:
是不是大桨做了平衡,粘在上面的胶带松了,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主轴轴承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打滑了。

网友:
哦对,忘了一个,检查一下你的电机轴以及电机齿是不是打滑了。

网友:
一个一个慢慢排除

网友:
舵机线擦到大齿盘?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找,能不能先把尾巴皮带拆掉,再试试。前提是把桨卸下,或固定住飞机

网友C:
   视乎是打滑~

网友:
单项轴承

楼主:
ok,照你们说的回去一个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乎是打滑~
是皮带打滑?
我没说型号啊,你咋个知道是皮带飞机啊?
没看你id,你是阳台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皮带打滑?
我没说型号啊,你咋个知道是皮带飞机啊?
没看你id,你是阳台侠???

  看似: SPORT 款~ 传动系统打滑:皮带铝齿打滑~ 塑料小齿打滑~

网友:
打滑!!!如你切3D必将自旋。

网友:
大浆上有异物~要不就是装反了

网友:
貌似听起来像尾管里面出来的

网友:
大齿盘擦到舵机线也是这个声音  我之前遇到过 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哈哈,听楼主说是大桨做了动平衡的贴纸划开了,摩擦空气的声音,哈哈

网友: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貌似和你一样  你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大桨伤过没?我之前跟你这声音一模一样,换桨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先拆掉大小桨,如果还有声音,再拆尾巴,慢慢排查,听声音像是轴承坏了。

网友:
感觉上面说的比较对  可能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
换轴承吧~是电机轴承

网友:
电机那里查

网友:
检查单向轴承和大齿盘

网友:
查出問題沒??

是那滑了??

跟模友回報一下??

网友:
哈哈,快说出来原因,免得大家傻猜

楼主:
是大奖配平贴的贴纸划开了啊,哈哈。被风吹开的。换一片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大桨做了平衡,粘在上面的胶带松了,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确实是贴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