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电直安全问题

楼主(2013-09-24):
自从700砍头照片出现后,直升机安全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新手老手们以后都要注意了啊,安全第一!生命第一!以后飞行都要必配安全帽啊!

网友:
安全帽还不够安全啊,最好是焊个铁笼子带去,人在里面,怎么飞都有保障了!

网友:
楼上注意不错

网友:
飞小点的吧!

网友:
2楼好主意

网友:
    戴安全帽 就绝对安全了吗?    车别开上高速出事了  气囊全爆    也有死人的    比这个更惨     面对这种事情 更加应该是给自己敲响警钟   不在人多的地方飞   调试飞机 一定要 仔细 采取 有效的措施 拔 电机线 是必须的

网友:
都练个金罩吧“神功护体,保护自己”

网友:
买个流言终结者那样的防爆屏就OK了

淘宝关键字‘防弹玻璃、聚碳酸酯板、PC板、耐力板’现在价格已经很亲民了

网友:
都有道理。

网友:
所以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新手不要上450以上的机子,不是有米无米的问题,是安全问题。

大家回想一下入模早期犯的各种傻,忘记断电,打错开关,未设Fail-safe,陀螺仪修正方向错误,漏螺丝,零件装错,大桨夹螺丝松动。。。。 如果是700级会怎样?

网友:
一定要在没有人的地方飞啊!自己还有保障!但是失控就是另外回事!千万不能伤外人!

网友:
看来还是防暴屏管用. 从此以后, 不带防暴屏玩直机的就是用绳命在玩鸡的壮士了……

网友:
还是450好,啥都便宜,搞个超暴力系统,什么动作都能做。虽然现在我没入这行,要是开始搞电直,我估计就450了,550(据说可用标准舵机)为限。
可考虑搞点花样玩玩,比如平凸高效率大桨航模摄影之类。

其实要安全,就是别太大,大桨别太重。

网友:
飞小飞机 包括450 都得小心呀。 以后要带安全帽出勤了!

网友:
不知道誰把照片POST上來了, 嚇死~

至少說要加個"膽小怕血者慎入"的警告字句嘛......

网友: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电会打死人,煤气会毒死人,高铁也会脱轨,万事有利也有弊,自己权衡吧!!!!!

网友A:
大机飞远点,小机可以飞近点。保你没事。大机在身边飞,那是等着扒皮的事哦!

网友B:
第一,人少的地方飞。
第二,自己靠大树或者电线杆旁边飞,没有的话可以找一根2米长的金属自来水管插泥土里面,人站管后边上飞,大桨不能砍断金属水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人少的地方飞。
第二,自己靠大树或者电线杆旁边飞,没有的话可以找一根2米长的金属自来水管插泥土里 ...

那要是射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机飞远点,小机可以飞近点。保你没事。大机在身边飞,那是等着扒皮的事哦!

小飞机打在身上也挺厉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射桨呢....

射桨!你带头罩都没有用,万一正射到操作的手,喉咙,。。。,
所以只好不要玩模型!
除了不要玩模型,最好不要出门,一出门搞不好天上正好有模友失控的飞机砸中你

网友C:
把直升机用塑膠籠子包起來,也不怕炸机和砍到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直升机用塑膠籠子包起來,也不怕炸机和砍到人了

莫非就是传说的笼子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