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设置5通道开关

楼主(2013-09-24):
关于天7如何设置通道开关请高手看看那张图片正确,用的是MWC飞控,AUX1。。5通道.AUX2、。6通道AUX3.。7通道请帮忙看看那个设置正确。。。好人去那了

楼主:
帮忙看看那个正确。

网友:
论坛有很多教程,自己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可以看看对不对我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对不对我设置的?

没用过mwc  再次帮顶 用过的出来说下

楼主:
很强大的天地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回复晚了

设置方法:

我雀,你是天地飞客服?太棒了,我也是用的天7飞电直450,有个问题问你,天7的那个旋钮是干什么的?有副翼陀螺仪的那根单线插5通道还是第7通道?

网友:
楼上插5通道

网友:
你好
天7旋钮天关在直升机模式下,是陀螺仪开关要开始才可使用。
有副翼直升机陀螺仪接4.5通道,单根感度线插5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