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绕过原装船电阻直接电机接线吗?

楼主(2013-09-24):
这个方型的是电阻吧?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呢?控制转速的吗?

可以绕过它直接在电机上接线吗?谢谢

网友:
恍如隔世,看见这物件,悲喜交加地想起了十年前玩 TAMIYA TXT-1 的“原装调速器”。。。

网友:
要看到实物才好下结论,单从图片上看,个人觉得不像是电阻,好像是抗干扰的元件

网友:
消火花电阻

网友:
水泥电阻,用来限流???

网友:
可以,不过电机损耗会增加,那两个电阻是防打火的!

网友A:
白色方的是水泥电阻,用来限流,2个瓷片电容是用来减小电刷火花的。
去掉电阻可以增加电机转速,但同时也会加大电机损耗。

网友B:
水泥电阻,限流作用,起保险丝的效果,一般零点几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方的是水泥电阻,用来限流,2个瓷片电容是用来减小电刷火花的。
去掉电阻可以增加电机转速,但同时也会 ...

明天装电机时直接绕过这个电阻看效果如何。

网友:
8樓對的,元件上應該印有XΩYW,

繞過電阻需擔心的是電流上升,電調溫度上升,安全計,先在家全速測試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限流作用,起保险丝的效果,一般零点几欧的

绕过它直接接280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快去掉吧!没必要留这个电阻增加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绕过它直接接280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以直接接线,只是作双重保护,避免电流过大导致电机损害和电机线圈短路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接线,只是作双重保护,避免电流过大导致电机损害和电机线圈短路烧电调

网友:
电感线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