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钻改铣床

楼主(2013-09-24):
一个月前启动改装,陆续完成了主轴抱紧块,钻夹头防脱落抱紧和微进给,主轴轴承换了新的,估计是轴承止口有磨损,导致主轴可以上下自由串动1.5mm,还要想办法加工主轴轴承止口,试机铣一块铝合金,还好吧,震动不算太大,原来的线路都废了不用,直接变频器驱动电机

楼主:
忘记旋转一下了,兄弟们凑活看吧,主轴上下自由串动1.5mm,还请老大们多指教如何搞定。

楼主:
电机只有370瓦,在给十字托板底部开固定孔时竟然把一把10mm铣刀直接撞断。。。

网友A:
请问图二钻夹头防脱落抱紧,锣丝直接上进钻夹头吗?
希望见到楼主改进的过程。

网友B:
这个比我做的圆柱小铣差多了

网友:
我有台老西湖512,也要改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二钻夹头防脱落抱紧,锣丝直接上进钻夹头吗?
希望见到楼主改进的过程。

是的,间隔120度打孔固定三个螺丝,参考攻丝机加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我做的圆柱小铣差多了

您是高手,仰视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间隔120度打孔固定三个螺丝,参考攻丝机加头

我没找到相应的攻丝机加头,你这孔是通孔后攻丝的吗?

网友A:
我原来是这样改的,怕焊的不牢固,焊接曾脱过,重新加固加牢焊接。早想打三个孔攻丝,又担心影的三爪。

网友:
学习了,得空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是这样改的,怕焊的不牢固,焊接曾脱过,重新加固加牢焊接。早想打三个孔攻丝,又担心影的三爪。 ...

兄弟这个该法也很棒,打孔不是很难,我打了6个孔,呵呵,实际用了3个

楼主:
主轴下端我用了一个30203圆锥滚子轴承,刚才拆开看主轴,发现了主轴上下串动的原因,轴承外圈已经可以自由晃动1m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下端我用了一个30203圆锥滚子轴承,刚才拆开看主轴,发现了主轴上下串动的原因,轴承外圈已经可以自由晃 ...

楼主多上些图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该法也很棒,打孔不是很难,我打了6个孔,呵呵,实际用了3个

我这个也是学习坛友的,还差主轴锁定未完成。

网友:
微进给做的真不错。

网友:
活着就是折腾

网友C:
台钻设计时,轴承在辐向是受力很小,主要是轴向力,改成铣床后,轴承辐向受力很大。尤其是下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钻设计时,轴承在辐向是受力很小,主要是轴向力,改成铣床后,轴承辐向受力很大。尤其是下边的。

也许是我更换的国产圆锥滚子轴承质量不好导致,我最多会加工铝合金和硬木,和7045比使用感受,不必7045差的
明天带去给工厂机修师傅看看,要换一个进口30203轴承试试再说

楼主:
如果条件好,把主轴下端轴承位挖深一些,背靠背装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