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 炸的是心情郁闷 都想放弃了

楼主(2013-09-24):
都是围观人群惹的祸  我的新飞越6旋翼 在安全飞行9个航次后 终于炸机了 ,说说过程吧  ,接到航模摄影任务  江边公园航模摄影 ,刚把装备拿出后备箱 ,一群人就围了过来 由于一人操作 也没有人帮着挡挡群众 ,人群闹哄哄 我被围得手忙搅乱  起飞后 想拍一个从江面直飞陆地的镜头 直接远飞200米 飞机悬停在江面上方  此时我突然发现控不起作用了 无论我怎样拨动遥杆 监视器上就是没反应  突然心惊 ,猛然想起 哥的功放电源居然没插  迅速插上  飞机终于能动了  。要不是旁边挤着人群导致分心  怎会犯这种错误。回复控制后,立刻飞回陆地方位,回来悬停没多久 飞机突然一抖 紧接着就从约30米高度连续翻滚落地  ,不幸中的万幸 飞机没有落在公园若干个水池的中的某个  也没落在硬帮帮的水泥地面  而是坠落在花花草草上 ,实际检查损失 恒力电机损毁2个   好淫铂金电调损失2个  起落架折断  狮子电池变形(本来就变形),事故原因 至今不确定,简单分析下 ,1不知与我起飞到很远处才连接功放有没有关系 飞机回来后也没降落重启 而是直接就继续拍摄陆地内容。2 天9的问题 ,回家后连接大疆软件  发现油门杆正常 但右边的方向杆没有任何反应 ,将控调到通道监视器查看后又回复正常,所以不知是否是控的问题。3 螺旋桨松动  检察飞机发现有一个桨完全松动只是没掉下来 但也怀疑是坠机落地后导致的松脱 况且此次起飞前特意拧紧过螺旋桨螺丝,待会上图看看我的固定方式。4 狮子电池的问题 我的狮子电池是新的 刚买不久但到手就是变形的 正在和商家讨论退货的问题  难道真是电池变形导致我坠机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我的桨是这么固定的 但总感觉不牢靠 如果用桨夹更容易松 高手说说这样可以么

我的桨是这么固定的 但总感觉不牢靠 如果用桨夹更容易松 高手说说这样可以么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电压显示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电压显示一切正常

这电池收到就这样 我勉强使用了

这电池收到就这样 我勉强使用了

炸机后就成这样 鸡腿绑泡沫是因为担心吊长江里连残骸都得不到

炸机后就成这样  鸡腿绑泡沫是因为担心吊长江里连残骸都得不到

网友:
我的小塞斯纳炸鸡,把电机和电池一同送进天堂了

网友:
还好没飞丢 飞丢的话更伤心,说话我都飞丢兩架了

网友:
还好不高炸鸡损失不大

网友:
我去公园玩海风也是同样的情况,要知道去公园逛的都是没事的人,LZ以后还是少到公园玩这些东西

网友:
啥控啊,200米都失控

网友:
小问题,继续努力,呵呵

网友:
200米都失控?FM43的控啊

网友:
可惜了电机

网友:
多旋翼,人群, 任务(或者应该说是:业务),不想说了。

网友:
就这电池你也敢航模摄影?不检查就起飞,要是砸到人你不是害人么

网友:
算不错的飞行器啊,怎么不设置无信号自动返航?

网友:
有功放,却没有失控返航。我不知道你想飞多远。

网友:
舍得花钱买飞机,不舍得花钱买控···

网友:
电池这样的不能做任务
螺旋桨压片要放在上面 平面朝下
起飞前要确认各项链接

网友:
还是心态不稳定!

网友A:
楼主自己也有原因,不应该在人多的地方飞行,建议还是去郊区空地,也不会有人围观你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晚上或者大中午没人的时候飞,怕人多啊

网友:
一个人、公园里,楼主以后还是注意了:带个助手、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环境不好、宁可不飞!

网友:
零度的飞控?有没有黑匣子功能可以分析下

网友:
楼主这样装桨,真的很万幸,要把垫片放到上面。其次,发现出问题后应该立即回航,降落检查各项功能。没削到人真是万幸了~~最后希望楼主找一个助手。关键时候还是很顶用的。

网友:
表示怕怕

网友:
飞机还是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飞呢,,

网友:
楼主装错桨了 那个压片是安在桨上面的平的那面有纹理防滑
装错了会滑桨而失去动力炸机

网友:
中国人都喜欢看热闹

网友:
狮子电池怎么样

网友:
出了事情别怪别人!先把自己身上的问题查清楚!真出问题还是自己担!

网友:
这么好的机 还搞航模摄影 这种电池就不要用了嘛

网友:
少去人多的地方玩,避免不必要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也有原因,不应该在人多的地方飞行,建议还是去郊区空地,也不会有人围观你了

其实那公园就没几个人  只是我不明白 我一拿出设备  人一下子过来七八个  都不知从哪来的

网友B:
烧高香 吧 ···  这 浆 拧的 ··   这 控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也有原因,不应该在人多的地方飞行,建议还是去郊区空地,也不会有人围观你了

A大也出来混

网友:
慰问楼主,电机出么

网友:
没砸到人 你就烧高香吧  还有就算个尸体回来 你也安心吧

我都是提控回家...........

网友:
电池摔的挺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高香 吧 ···  这 浆 拧的 ··   这 控整的···

桨我是纠正过来了 但是还是很滑 我在螺旋桨和电机之间垫了橡胶垫,这样可以么  还使用了螺丝胶  来保证桨不松脱  还有 我的控怎么了 是特别低端还是怎样  请明示啊  谢谢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没伤着人

网友:
都是借口,

网友:
一看就没有电显,没有osd,没查看电压,估计就是电调保护掉下来了

网友:
目测您的六旋翼自重2.6 公斤以上,这么小的俩泡沫浮不起来吧。

惊讶能拗这么性感曲线的拇指

网友(2013-11-21):
把以前的事情抖出来

网友:
电机电调啊。真可惜了。一路走来,有喜有忧,何言放弃?望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