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涵道给汽车增压

楼主(2013-09-24):
如果用涵道装在汽车进气,给汽车增压,这样有效果吗?

网友A:
能整点新鲜的不?满淘宝卖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整点新鲜的不?满淘宝卖的东西了

但是我看懂汽车的说那些作用不大

网友B:
装个涡轮增压就行了 加个机械增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涡轮增压就行了 加个机械增压也行

关键是米啊~~一个涡轮增压改装需要1W-2W,能买个喷子了!

网友C:
你把汽车增压系统想的太简单了  不是进风口装个风扇  往里面吹风就完事了

首先你压力够不够  其次如何根据发动机转速 增压器如何进入适当的压力

最重要的还要有泄压装置  否则会对发动机气门进气系统造成损坏

就算自然吸气的后期改废气涡轮增压  发动机寿命都会衰减  因为普通发动机设计  就不考虑抗压
假如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谁还会花大钱去买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后说下  X宝的所谓电涡轮  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压力根本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汽车增压系统想的太简单了  不是进风口装个风扇  往里面吹风就完事了

首先你压力够不够  其次如何根 ...

所以我才考虑用涵道,我感觉用6S的涵道压力应该没问题吧?实在不行用12S的高压涵道!
至于喷油量,通过刷ECU应该可以实现吧?
至于你说的泄压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看涡轮机械增压就是通过增加进气量

网友D:
这个我近期也在研究并在制作中,我是用真正的涡轮增压由废气驱动改为用无刷马达驱动,转速没废气的高,预计能达到个3、4万转就很不错了。用涵道理论上可行,但实际应用是行不通,虽说用6s或12s时功率够大,空气压力能达到增压效果,可以达到真正涡轮增压的压力,但是要考虑其效率,几十安的电流需求,估计长时间运作是不大可能,只能瞬时加速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近期也在研究并在制作中,我是用真正的涡轮增压由废气驱动改为用无刷马达驱动,转速没废气的高,预计 ...

如果改为起步加速哪也没什么必要……而且更加繁琐~~~

网友:
即便增加了进气量,你还要考虑排气阶段氧传感器的改装。而且涵道增压从结构上就决定他不适合汽车发动机增压,轴流结构只适合需求是流量大,压力低的情况。而发动机工况要求不仅需要空气流量,更要求气体压强,所以相对来讲涵道这种轴流式增压器效果也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懂汽车的说那些作用不大

那肯定的啊!功率在那摆着呢
航模涵道功率大些,但也达不到多高的增压比,0.几顶天了,效果有限不说,耗电量巨大,你能再增加个几千瓦的发电机给汽车?so想要效果还是老老实实改机械增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考虑用涵道,我感觉用6S的涵道压力应该没问题吧?实在不行用12S的高压涵道!
至于喷油量,通过刷 ...

刷电脑  一般都是现成的程序    我相信国内也没什么大神  会自己写程序  更何况是为了你的电涡单独写程序给你刷

至于泄压阀    当你收油门的时候   缸体内依然会有压力  为了保护气门  需要有泄压装置把缸内多余于的压力泄掉

你看过电视上改装车  扑呲一声  就是泄压阀的声音

民用级别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把这种扑呲声音当噪音处理的  所以市面的的涡轮车基本听不到这个声音

网友:
你们把德国人一百年的研究全部抹杀了
哪那么简单
不过告诉LZ,函道可以用在煤气灶上,火力和温度可以和饭店差不多了
那些油炸爆炒的 家里就可以做了。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懂車的人當然說没用
1.涵道用作增壓,車行半天,涵道就掛了,
2.用作吸風也雖要明白不是多風便快
車的運作就像呼吸一樣,吸入的空氣多了,也雖要足夠燃油用作燃爆,
空氣燃燒不盡再多也是沒用,當空氣,燃油足夠,排氣當然要增大,
馬力大了,熱量更大,racing電腦,改大水箱,加intercooler,改大油冷,加外掛風扇等也要配合
想車快,直接買大馬力車好了,現今的車是馬力和耐用作為原廠設定為基準

网友(2013-11-11):
进气要和你的喷油量,油门位置,节气门开度匹配滴,不是往进气道里吹风就行的,你排气不行进再多气也白搭

网友:
想想就可以了

网友:
涵道叶片压力也不行  要像涡喷那种加压叶片 我车子用的涡轮就是废弃排出来做动力给进气加压的 实际有几万转的转速 还需要油冷 虽说是用的柴油  跑高速发动机到了三千转以上加起油门力比较大 增压一般子在高速上才能起到在作用

网友:
会比较麻烦

网友E:
单级涵道的增压比根本没用,不如花几百元去买个柴油机的涡轮增压,拆掉废气涡轮换成大号的无刷电机还有点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