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RC805是这个样的吗?

楼主(2013-09-24):
大疆的图传接收机坏了,淘宝120包邮买了1个RC805,回来配对能使用,但是会有图像飘逸、不清晰问题。就是时不时图像畸变一下,或者IOSD的字变得不清楚。看得真不是很清楚。同时在那个店买了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模块,都比别家低10元这样。
店家蛮好说话的,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店家说不好的话退回去他给我换一个,觉得东西是没问题所以就不退了。就问问是不是大家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没拆过啊。。

网友A:
接受和你的一样,但是没问题飞远了才有雪花。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外壳有一次自己开了////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

网友C:
要看频点是否一致!你核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和你的一样,但是没问题飞远了才有雪花。

好吧,只是买便宜了觉得是山寨的。。。。
人贱啊。。贵了受不了便宜了怕假了...

不过飞个十来米就有雪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外壳有一次自己开了////

嗯,一开始我还觉得那个店家很好的,东西又便宜,还很好说话。哎,就是人的心理作祟,买便宜了又怕有问题,真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频点是否一致!你核实一下

对过了,8个频点都能对上。都能链接上。就是晃晃图像貌似就会有点变化。

网友C:
5.8G的有国内频点和国外频点区分,相邻频点也能收到图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G的有国内频点和国外频点区分,相邻频点也能收到图像,不稳定

嗯,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也许频点有不同。

网友:
接收模块其实可以设定的,好像有个S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只是买便宜了觉得是山寨的。。。。
人贱啊。。贵了受不了便宜了怕假了...

我有兩个一个天线好的另一个炸过天线断了一点,炸过的5米就开始

闪平,应该是天线问题吧 换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兩个一个天线好的另一个炸过天线断了一点,炸过的5米就开始

闪平,应该是天线问题吧 换个试试看

我都用DJI的蘑菇天线。。没用RC805原装的

网友D:
你用RC805的天线试试

网友E:
是这样的、我拆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RC805的天线试试

嗯,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的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我拆开过

感谢对比回帖!

网友G:
频点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