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右飘问题,突然明白了

楼主(2013-09-24):
飞机左右前后重心不对,提起旋翼,做下配重,把机机重心调好了,就没问题了。试试吧,各位让这问题困扰的大哥们

网友:
呵呵,善哉善哉!

网友A:
估计不是吧?我的机,全部电子设置都没有动过,直接把K8的线拔下,换上V8(还是装在原来的位置,布线动都没有动),就解决了右飘!

网友:
向这也能,那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吧?我的机,全部电子设置都没有动过,直接把K8的线拔下,换上V8(还是装在原来的位置,布线动都没 ...

中山兄正解

网友:
看来KV还是有差别的。以后还得买V

网友:
下次试试不过我没有感觉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吧?我的机,全部电子设置都没有动过,直接把K8的线拔下,换上V8(还是装在原来的位置,布线动都没 ...

买K8看人品的,我2个使用没有问题的K8怎么都不想出!

网友:
支持正版,不是我有钱,不是我有病,有些东西不能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吧?我的机,全部电子设置都没有动过,直接把K8的线拔下,换上V8(还是装在原来的位置,布线动都没 ...

我也和你这样,不过哪天我把K8里面的死区改成了35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和你这样,不过哪天我把K8里面的死区改成了35就好了.

改的哪个死区?兄弟?

网友:
买了个K8不会调

网友:
理论上说,如果你的机机重心不对,三轴陀螺仪可以自行修正的,所以还是要从三轴本身找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的哪个死区?兄弟?

同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的哪个死区?兄弟?

就是无控制作用区,安装的时候虽然为0,但总会有一点点偏,如果控的中立点飘移了一点,会出现时正常,时不正常.严重点就安装完开始就飘了.无控制作用区的值可以自已调,调到不飘为止.(属个人分析,不一定准)VBar程序上的抗震性很高加上现在的传感器数字化且一致性高,震动不大的情况或做工差都不会形成温飘的.

网友:
怎么算是右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和你这样,不过哪天我把K8里面的死区改成了35就好了.

好像不关这个事,借路灯灯光连夜试了下,死区改成35之后,感觉操作手感迟钝了好多(差点撞到自己身上炸机炸人了。。。),我的机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改法滴。。。(我的本来死区值是2,虽然有时飘,但操控很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