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八桨…新手咨询

楼主(2013-09-24):
在TB上看到的这个机架,看着蛮喜欢的,下面这个是折叠后的样子。

这个是展开后的样子

我想问的是,这个机架,可以装八桨吗?四旋翼八桨是什么个叫X8还是啥?
另外,这个要是能装八电机八桨,那每轴的桨应该是同向的,那么飞控怎么搞法…是用四旋翼呢还是八旋翼?
不懂…向各位大神求教!

网友:
对叫x8在飞控上也是叫x8

楼主:
今天下午在线指教…其余时间就每天上来一趟了…

网友:
看机架最多只能装4桨,想装8桨除非改脚架

网友:
上逆正,下顺反

网友:
机臂太弱了,不建议装8桨

楼主:
脚架是可移动位置或拆卸的…机臂碳纤的不行那上铝合金的咋样?
本菜在此感谢各位!说句英文感谢你们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的啦…

网友:
玻纤,担心这个机架够重。

楼主:
各位,如果将机臂换成12*14mm的铝合金管,可以装八桨做成X8不?

网友:
保持关注,求X8比较靠谱的机架

网友:
这机架叫什么名啊~ 能在TB上搜到的

网友A:
这个机臂太秀气了点,看下我那个X8,强壮多了,你那个只能四旋翼飞飞,还不能载重。

网友:
还有哇,看到了那个折叠的地方,不建议买这个,不行,寿命短,我也做了个折叠的X8,但是管夹都是自己画图加工的,铝合金件,你那个扣件,强度和耐用度都不行,

网友:
这个机架我正用这,屌丝级别的,也挺好用,展开后轴距大概是550,机臂卡的挺严实的。我的头像就是,机架是玻纤机臂是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臂太秀气了点,看下我那个X8,强壮多了,你那个只能四旋翼飞飞,还不能载重。

你那架子,考虑量产不?多少米一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架子,考虑量产不?多少米一套?

650一架,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一架,空机。

等我练成熟鸟了,考虑找你入手…自己弄,要好多工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练成熟鸟了,考虑找你入手…自己弄,要好多工具啊…

螺丝刀哇,自己加工的么强度好,

楼主:
螺丝刀(已有),板材管材类,手钻(已经买了,货在路上。),搞不好还得小钻台,游标卡尺(已经买了,货在路上。)好多东东要准备…关键是知识准备啊。
盲目就上,那是耗钱,俺们平民百姓,穷啊…
昨晚就在琢磨降落伞的问题,睡不着就手画了个草图…

网友B:
这个鸡架我也看中了性价比满高的。用过的说说看,要配多大的动力,续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架我也看中了性价比满高的。用过的说说看,要配多大的动力,续航如何?

我是在TB上找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4.JkChlh&id=21217443185&_u=fjbfb96c2cd&initiative_new=1
你自己看看吧,上面有建议配置。
我飞得熟点了,就入一个,其实就是要它的中心板和一些小配件,机臂我淘合金管去,看能载重做X8不。

建议配置:

螺旋桨:1047 或 1045(碳或尼龙)

电机: 2212 或 2216 * 4

电调: 20A电调*4

电池: 2200mHA锂电池*1 或 3000~5000mHA锂电池

飞控:现市面上主流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