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正常工作模式打尽方向舵的时候顶到舵机臂

楼主(2013-09-24):
450l就是在机械模式调好了正负最大螺距。没有顶舵机臂。但是恢复到工作模式下飞机水平放着打尽方向舵就会顶到舵机。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正常的,跟尾舵是一樣的
陀螺儀檢測不到機身變化,就會持續增加舵機的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跟尾舵是一樣的
陀螺儀檢測不到機身變化,就會持續增加舵機的舵量

我在陀螺那里的升降副翼行程那里调了一下灯号 默认是4个灯号的 我现在减到两个灯号就不顶舵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原来机器行程那里设置的8度 是不是没有8度的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陀螺那里的升降副翼行程那里调了一下灯号 默认是4个灯号的 我现在减到两个灯号就不顶舵了 这样的话是 ...

那个是外环值,是8度之外的值,默认3.5个等,是70%,也就是极限行程为8+70%*8大概是13~14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