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雕刻机的朋友请进,帮我看看这种是否难雕刻

楼主(2013-09-24):
以上几种都是机雕的,然后再打磨修整,请问玩雕刻的朋友,这种雕刻的难度是否很大?

一般雕刻一个大概需要工费多少钱?尺寸大概是5cm*6cm左右,

哪位能做希望能联系我,可长期合作,材料我出来,您只需要雕刻,精修部分我自己解决,最好是北 京的谢谢

网友:
看起来应该不难吧!就是有些地方需要镂空。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是机雕的呢?貌似在文玩圈里把用手动雕刻机(吊磨,牙机之类的)做出来的东西也叫做机雕的,请确定一下属于哪类,如果是用数控设备做出来的那我也同问 呵呵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 手动雕刻机 雕的。要不然能完成的机器也不是一般人买的起的机器

网友:
3轴很难做到

网友:
4zhou雕刻机就行。
机器一万多块就能用,但是G代码哪里去搞呢?

网友:
4旋翼刀路软件不好办

网友:
不能!1没机器2没材料

网友:
镂空肯定不是三轴做的,如果非要做镂空部分需要用吊磨机手工做。
我能做,主要成本不在雕一个的工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是机雕的呢?貌似在文玩圈里把用手动雕刻机(吊磨,牙机之类的)做出来的东西也叫做机雕的 ...

这肯定是雕刻机做的,有人发过帖子把整个过程都纪录下来了

网友:
感觉挺难得

网友B:
不难 机雕加手工就可以的,分分钟的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 机雕加手工就可以的,分分钟的事,呵呵

请问您在哪里?我可以出料,是否可以请您雕刻?如方便麻烦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在哪里?我可以出料,是否可以请您雕刻?如方便麻烦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您。谢谢

呵呵 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就是业余时间玩的,偶尔做一个半个的可以帮忙的,专职做这个是不可能的,还要工作的,我是东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这种机器做的

看不到图片,请问是否可以重发 或 打字告知型号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这种机器做的

哪种机?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难 机雕加手工就可以的,分分钟的事,呵呵

高手就是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我感觉 普通三轴 基本搞不定,再说 数模和编程也是问题吧,这个应该跟那种用灰度图弄得 浮雕 不大一样吧

真的雕刻机我基本没玩过,只是猜测,

网友:
感觉雕刻机雕成这样有些难度,我是北 京的,有雕刻机和玉雕机。可以一起探索。扣扣;四四五八零零八七九。

网友:
机器雕平面,手工雕镂空和斜空。我经常这么做,化妆纯手工。卖高价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啊

网友:
不难做,三轴可以做,就是刀具要求高,发个图档过来,免费给你做一个。

网友:
看第二张图 左边的大神手中的宝剑 ,估计要用到手工的!

网友:
要上5轴数控才能雕。这种案例我两年前研究使用4车由的时候就发现了,4车由搞不出来的。
这就是后来陆续研究5轴的原因。

网友:
中毒了,学习中

网友:
得五轴吧

网友(2014-04-26):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在哪里?我可以出料,是否可以请您雕刻?如方便麻烦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您。谢谢

要做就联系我 QQ:3805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