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S4空中钉子户

楼主(2013-09-24):
感度与晃动补偿调的很大,过100了,感觉不太对,另外如果稍微猛点打舵白灯就会狂闪,然后会抽,不知是不是由于前面数值调的太大了。

水果链接: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yOTc3NzEy/v.swf

网友A:
没风或微风状态下,兔子也能做到这个八九成,应该测试下大航线稳定度,刹车掉高不,定点的回馈,***打舵的回馈,自旋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风或微风状态下,兔子也能做到这个八九成,应该测试下大航线稳定度,刹车掉高不,定点的回馈,***打舵的回馈,自 ...

我的兔子还真做不到。

网友:
我用兔子和S4测过,兔子还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兔子还真做不到。

必须的!!正在打算换S4